驱动N-MOS电路

楼主(2019-03-29):
刚画了个驱动MOS管的电路,24V的,这个驱动电路有木有问题呢

附仿真电路:

网友:
反正我是没这么用过  不明觉厉

网友:
好复杂的驱动!
看一些实际的电路图对你有帮助。

网友:
级数太多,延时很大,另外这个24v的电压加在管子上也太大了

网友A:
用了这么多的图腾柱结构,干嘛不用

网友B:
看着还行,4楼说错了,由于R6、R7分压,门极只有12V左右。
5楼的图虽然性能不错,但可能复杂了一点。
看楼主电路中的MOS管型号似乎是SOT23封装的,而且Vgsth较小,似乎只要单片机IO口设置为推挽模式就可以直接驱动了。
所以,还是要做下实际测试,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这里也有个稍简单一点的电路,电阻那里注意加个接地的电阻分一下压,二极管可以用肖特基。
(第一个三极管输入端还是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么多的图腾柱结构,干嘛不用

这个电路更复杂,驾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4楼说错了,由于R6、R7分压,门极只有12V左右。
5楼的图虽然性能不错,但可能复杂了一点。
看楼 ...

受教了,我那个电路原意是驱动门极12V的MOS管的,没选对MOS管

然后我模拟了下你的电路,还加了个10欧的栅极电阻,保护下栅极

想让这电路驱动12V的,R1电阻选大了,电平上升延迟大,选小了怕损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那个电路原意是驱动门极12V的MOS管的,没选对MOS管

然后我模拟了下你的电路,还加了个10欧 ...

R5应移到Q3的门极,否则Q1就跟没有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我那个电路原意是驱动门极12V的MOS管的,没选对MOS管

然后我模拟了下你的电路,还加了个10欧 ...

那就换个低开通电压的mos管得了
或者加个TC4427之类

网友:
LT1255高侧驱动,你值得拥有

网友C:
驱动个MOS还这么复杂吗??你直接搞一片 4426 4427 4428 之类的芯片久搞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4楼说错了,由于R6、R7分压,门极只有12V左右。
5楼的图虽然性能不错,但可能复杂了一点。
看楼 ...

24v加在q2q3上你觉得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24v加在q2q3上你觉得还行?

我觉得行,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个MOS还这么复杂吗??你直接搞一片 4426 4427 4428 之类的芯片久搞定了啊! ...

因为两三个管子才一毛多两毛,44系列多少了?用三极管搭的大多成本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适合驱动P型的MOS,不适合驱动N型的MOS。

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一但开路,就会造成MOS直接通了,再就是在停止状态,信号一但输出了高电平,也会误触发。 ...

“三极管一但开路,就会造成MOS直接通了”
有这个风险,毕竟是分立元件。别的分立元件电路如果某个元件开路也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下面把NPN换成PNP,再加个反相,应该可以适用于NMOS了吧?

不过,相对原电路来说更复杂了,干脆用驱动芯片得了,省事。
“在停止状态,信号一但输出了高电平,也会误触发”
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