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拿来和fpga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29):
1.arm的fsmc功能用了和sram通信的模式(就是片选,读,写控制引脚,数据,地址总线)和自己操作普通i/o有什么区别?
2.如果fpga此时没有数据,fsmc和sram相关的引脚里面有没有可以拿来做判断的?还是说要再占用一根i/o接受fpga的信号,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用DMA接数据了?

网友A:
1、fsmc配置好后,不用用户关心时序         直接读写地址即可
2、fpga 也直接当作外挂的sram一样即可     不用单独的io

网友:
1.和操作普通IO的区别就是一条指令完成还是多条指令完成也就是速度区别,还有能不能用DMA的区别
2有没有数据要看你fpga是怎么写的,想怎么做都可以,可以用一根io做信号,也可以挂到FSMC地址范围内轮询,把fpga当寄存器访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smc配置好后,不用用户关心时序         直接读写地址即可
2、fpga 也直接当作外挂的sram一样即可      ...

我这边fpga是用来处理实时数据的,数据是实时回传的,如果arm读的比数据快,数据重复了怎么办。怎么让arm停下来,

网友B:
1、fsmc配置完成后读写操作都是芯片硬件自动完成的,用起来方便,速度快。
2、可以在FPGA内部做一个寄存器来表示数据有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fsmc配置完成后读写操作都是芯片硬件自动完成的,用起来方便,速度快。
2、可以在FPGA内部做一个寄存器 ...

是个办法

网友:
加中断啊

网友C:
FIFO,引出半满引脚作为中断,
每次中断可以触发DMA读取一半的fifo,前提是fsmc比fifo的输入快

ps,还是搞的adc采集那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FO,引出半满引脚作为中断,
每次中断可以触发DMA读取一半的fifo,前提是fsmc比fifo的输入快

是啊,被坑了,看了一天万兆网,然后说数据只有1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被坑了,看了一天万兆网,然后说数据只有100k

100k,用spi吧,比fsmc还简单得多。

楼主:
在fpga上做fifo吗,要加不少地址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FO,引出半满引脚作为中断,
每次中断可以触发DMA读取一半的fifo,前提是fsmc比fifo的输入快

半满信号就是等于一个fifo分成了两个,一个满了就开始读,在另一个慢之前读完就ok,对吗?

网友D:
直接上个硬件FIFO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满信号就是等于一个fifo分成了两个,一个满了就开始读,在另一个慢之前读完就ok,对吗? ...

是的
按你的pingpong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个硬件FIFO吧

我的stm32接收的fpga大量数据处理之后的结果,不是直接采集的信号,谢谢你的意见,以后说不定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