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手了一个普源发布的屌炸天参数示波器8Gsa/s 200M储存...

楼主(2019-03-29):
本来打算升级一下自己的泰克示波器,因为存储深度实在是太少了。最开始打算是入周立功那款协议全开的,性价比感觉不错。无意在淘宝搜索到了普源的MSO5072示波器。
一看店主竟然还是坛子里的名人过客良驹。咨询了一下,可以破解。破解以后参数屌炸天啊,350M 8Gsa/s 200M 储存深度,双路信号发生器,逻辑分析仪,协议总线解码,电源分析。四通道等等全开。

初步感觉优点是屏幕比之前的泰克大多了。还是触摸屏的,还可以比较灵敏的。有实体按钮也有触摸有时候方便很多。调一个比较长的参数不用旋钮一个个去拧。
功能太多了,信号发生器,之前都没在示波器上玩过,另外玩了一下一下can协议解码,还有差分信号的。频谱分析仪那就不知道怎么玩了。时移按钮按一下还可以一键居中。
或者调信号电压幅度,信号时间按钮可以按一下两档粗细可调。不过还是改变了我对普源以前那种看法。另外参数的确是屌炸天啊。泰克MOD4000好像参数也就差不过这样吧。
另外这货还带有网卡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安装什么软件啊。系统是什么系统?还有一个hdmi输出,外接显示器调波形?

另外再说下一下缺点哈,机器这黑色太炫酷了吧。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泰克的那种素雅白。简洁大方。另外开机好像要一点时间跟个电脑一样的,不过好像高端示波器都开机慢?
再一个风扇声音能更小一点更好,时间久了不知道是电流声还是什么声,总之嗡嗡的有点头晕晕。还有就是按钮反应或者说机器比如调电压档改变挡位的时候显示波形会有拖影出来。感觉反应慢的样子。
有一次不知道是调个什么点多了,机器直接跟电脑一样,假死机了。等了一下才恢复过来。还有他的所有储存深度以及采样都是共享了,如果开了其他通道,马上就被其他通道分享了采样以及储存深度。
还有那个zoom放大功能,某些时候看的我挺糊涂的。

但是总体来说,毕竟这个价格了啊,参数屌炸价格超便宜才能把泰克拉下马,不然那么贵的泰克,看的流口水就是买不起。普源反正也就一个苹果手机的价格。能消费的起啊。
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到时候一起上车的朋友啊,因为我对示波器并不精通,有一起上车的高人到时候评价一下这个示波器更好,那个什么眼图我都不会看。有人一起玩评测一下更好。
另外好像说是坛子里的过客良驹还有一些优惠,折扣下来感觉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蛮酷的,性价比高,口水流一地

网友:
记号,等有钱了也考虑一下

网友A:
普源性价比不错,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

网友:
有钱啊,穷人只能1054z了

网友B:
用过普源示波器,印象深刻功能是触发电平、水平、垂直偏移调节旋钮,可以按下,按下后就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性价比不错,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

  也有一台编码器坏了

网友C:
楼主啊
Rigol这个还是不是软件刷屏的呀
使用按键的时候有没有lag啊
看看人家keysight,低端货都是硬件刷屏的

Rigol最令人诟病的就是这个软件刷屏了

网友:
流口水,买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
Rigol这个还是不是软件刷屏的呀
使用按键的时候有没有lag啊

还有软件和硬件刷屏的区别啊。硬件怎么刷?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示波器还带一个hdmi接口还有一个网线接口,难不成接了hdmi可以在电视机上面调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软件和硬件刷屏的区别啊。硬件怎么刷?

应该指的是fpga单独刷屏,软件刷是使用处理器程序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指的是fpga单独刷屏,软件刷是使用处理器程序刷屏

是有点delay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用fpga再刷,还是用cpu在刷。

网友F:
怎么破解,想买一台

网友:
【再一个风扇声音能更小一点更好,时间久了不知道是电流声还是什么声,总之嗡嗡的有点头晕晕。】

这个意见,我已经转发给销售,叫他们去做做普源的关系。

只要用我们的风扇驱动芯片CC6420,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MSO5072 双通道70M   怎么图片像是 4通道??

网友:
优惠后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破解,想买一台

破解我也不知道如何破解的。国外有一个论坛有讨论这个的。不过我没时间去关注。过客良驹直接帮我搞定发过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有点delay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用fpga再刷,还是用cpu在刷。

只要不开多个通道,好像感觉不到delay。之前我有开了多个通道在测。不知道是自己操作不正确还是怎么。有点delay感觉。

网友:
一台苹果的价格?苹果几?

网友:
别高兴的太早,等你转旋钮失灵,按键没反应,在下结论。

网友:
不错,直接破解到350M

网友:
曾经试用过普源8万的示波器,厂家来人演示,我试用碰到一个bug,厂家记下了,没给我反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普源性价比不错,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

编码器不难修,一般只需焊下来拆开上点黄油。

网友H:
请问,
电源分析 是什么功能?

网友:
这个有没有上位机软件,  周立功的我比较喜欢他的上位机软,能够记录下波形数据。

网友:
刚刚看了鼎阳的 SDS3000X 配置真高,完全对标国际品牌先进产品
那个模拟前端会不会是力科做的呢
它的架构跟力科的一模一样,会不会是代工产品改改就卖?
其价格也及其“美丽”
对个人不太友好,公司什么的倒是没什么

网友:
电源分析 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电源分析 是什么功能?

他里面有选择测量两个参数,一个是电源质量,一个纹波。电源质量测量好像图示是要用电流探头跟差分探头。具体什么原理我也不懂。

网友:
你买个示波器而已,,用得着写这么多字来说哪里哪里好?

网友:
不知道现在5072和谐成4通道350MHZ功能全开,如果以后厂家发布新固件后还能不能自己升级成最新版本呢,这款机器去年下半年出的吧,当时固件还存在不少问题,以后慢慢固件更新是少不了的。另外既然都自带信号发生器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类似是德示波器的那种环路分析功能呢?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还有之前看EEVBLOG的测评,这款示波器底噪很大,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改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他里面有选择测量两个参数,一个是电源质量,一个纹波。电源质量测量好像图示是要用电流探头跟差分探头。 ...

应该是网络分析,绘制伯特图

网友J:
你这个调到一格10ms,采样率和存储能力到多少?

网友:
吊炸天有啥用,国产货色就是参数漂亮,200Mhz贷款的干不过泰克100M贷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不难修,一般只需焊下来拆开上点黄油。

這個旋轉編碼器修理有教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网络分析,绘制伯特图

看他图示好像没有网络分析功能

网友K: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示波器,没有之一; 使用普元自家流片的前端及ADC;普元开始抛离其他国内示波器厂家了

网友:
以及入手一台了。天亮到货

网友:
楼主放一个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示波器,没有之一; 使用普元自家流片的前端及ADC;普元开始抛离其他国内示波器厂家了 ...

自己六片的模拟前端  这么牛逼

网友:
这段时间老板准备买示波器,鼎阳先拿来两台试用;普源拿来的就是这台,同时觉得和鼎阳比有点儿LOW。反正带宽什么都足够,无所谓了。

网友:
话说有人开团弄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前端么?原装优惠也要3300.。。。买不起

网友L:
这示波器能买辆便宜点的奔驰了吧。。。

网友L:
楼主触摸屏好用不,我买的某信示波器触摸屏不大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示波器能买辆便宜点的奔驰了吧。。。

都说了一台苹果的钱。。。。。

之前公司也想买这个,被领导咔嚓了,还是买了是德德。。。。。

网友:
我就想8G才200M信号,能不能赶上几十年前的hp的100M,200M采样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不难修,一般只需焊下来拆开上点黄油。

不仅仅是硬件问题,软件方向识别都做的不好。还有抗混叠功能很差的。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LeCroy的机器呢~

网友:
rigol,我总是不由自主的读作:力科
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碰瓷Lecroy

网友M:
普源的就适合低端的用用。你高端的的,需要抓特征触发点的。保证你蒙头。我是100M的示波器,抓10ns的随机脉冲保证抓不住。泰克的一抓就准。 水平体现在细节上面。国内的参数很好看,实际用用BUG不断。

网友:
看到价格就放心这吊炸天的参数指标了:)

网友:
国产的,你要多高的参数,他都敢写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楼主触摸屏好用不,我买的某信示波器触摸屏不大好用

我这老款力科,触摸屏好用,就是时不时要自动校准,有个十秒卡顿的时间。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这老款力科,触摸屏好用,就是时不时要自动校准,有个十秒卡顿的时间。 ...

力科什么型 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力科什么型 号?

好像是warepro7000。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怎么破解,想买一台

如需PJ版的坛友可以与我联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1607900232

网友:
数字示波器,硬性指标看模拟带宽、存储深度、波形刷新率、采样率。前面3个是比较重要的,采样率实际应用中都可以满足,且会根据存储深度进行调整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如需PJ版的坛友可以与我联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035498449.11.d86 ...

报告李总,之前那 DS1054Z 更新之后终于可以用了,原先的那两格一档的我还真不知要如何使用,升级之后感觉就正常了!哈~

谢谢李总给的更新提示与告知。

网友R:
大家用这个用得怎么样,最近也想买台示波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报告李总,之前那 DS1054Z 更新之后终于可以用了,原先的那两格一档的我还真不知要如何使用,升级之后感 ...

不客气

网友D:
业余玩家还在用DS1054Z,还是买的坛友二手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大家用这个用得怎么样,最近也想买台示波器呢。

这款的性价比是绝对无敌了,破解后包括350M带宽,四通道,200M存储深度,双路信号发生器功能,功率分析,总线解码分析选件全开

目前版本没发现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破解会打开一些官方没有的隐藏功能,比如眼图模式 抖动分析模式等,这些在目前官方手册中是没有的(后续版本可能添加的功能),破解后会出现这些隐藏功能但目前版本还没有加入,进入隐藏功能可能会导致假死,平时不要去使用这些隐藏功能即可

网友S:
引用 网友P:
如需PJ版的坛友可以与我联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035498449.11.d86 ...

楼主买的是这款吗?MSO5072 (70M带宽两通道)

网友P:
引用 网友S:
楼主买的是这款吗?MSO5072 (70M带宽两通道)

是的,MSO5072标配硬件就是四通道,软件限制为两通道权限,破解后四通道全开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业余玩家还在用DS1054Z,还是买的坛友二手的。

指我吗?!就双11买来好玩的,直到上周放假热机更新升级加自校,总共也就只用了一个小时而已,多数时间是也让它自己跑完,完成后又收回原箱子内了。
我真正现役工作用的仍是我这台于二十年前买全新的 HP54645D 比较上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指我吗?!就双11买来好玩的,直到上周放假热机更新升级加自校,总共也就只用了一个小时而已,多数时间是 ...

我也是有个DS1054Z自己玩的。

网友:
这个我喜欢

网友:
看到坛子大佬推荐,我也入手一个。 30hot上面说底噪比较大,我咋没感觉到呢。
感觉声音也没那么太吵,毕竟比后面MSO2202A那货小多了。

网友:
触摸操作响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T:
触摸操作我感觉还可以,虽然有时候菜单小,我手指头粗按不准,但是还是比按钮快。

网友:
引用 网友T:
触摸操作我感觉还可以,虽然有时候菜单小,我手指头粗按不准,但是还是比按钮快。 ...

能不能发个触摸移动波形的视频看看?
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 ... 2591%25E4%25BF%25A1

网友:
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1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普源的就适合低端的用用。你高端的的,需要抓特征触发点的。保证你蒙头。我是100M的示波器,抓10ns的随机脉 ...

能否提供一下您所提到的泰克100M的型号和普源偶发脉冲的无法抓到的是哪个型号呢?不同的型号特性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编码器质保期内让他们修,超过质保期,拆开示波器,在电位器三个一排的触点两两之间,焊接上10nF电容即可。我修好了单位4台普源DS1052E,两台DS1102D,4台泰克DPO2014

网友:
你这个破解完,多少钱呀

网友:
R 的示波器,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理论上应该有点儿积累了。15年前买过他的DS5202。

网友M:
引用 网友U:
能否提供一下您所提到的泰克100M的型号和普源偶发脉冲的无法抓到的是哪个型号呢?不同的型号特性不一样的 ...

普源的是  DS1102E   (是不是带E记不清了)   泰克的好像是TDS1012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就记得是黑白的)。  偶发脉冲是因为逻辑里面竞争冒险造成的。脉宽很窄。 泰克的示波器能准确可靠的抓下来。普源的能触发停下来,但是啥也看不到。
普源的修修电源看波形,看看一般时序还是挺好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普源的是  DS1102E   (是不是带E记不清了)   泰克的好像是TDS1012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就记得是黑白的 ...

以前听说过泰克低端机比普源低端机的优势就是触发,学习了。不知道普源高端机现在触发怎样了。
能触发停下来,但是看不到,这种情况好神奇没见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以前听说过泰克低端机比普源低端机的优势就是触发,学习了。不知道普源高端机现在触发怎样了。
能触发停 ...

泰克的TDS2012B 和楼主推荐的这台, 给我挑我肯定用普元;    田忌赛马那样,普元这台再怎么的也是国产上等马,去干个国外下等马。怎么也干得过

网友:
普源DS1000E系列早期几个批次的编码器是有故障率高的情况,之前和之后的货都没有这个问题,其他系列也没有这个编码器故障率高的问题,现在的新品不必担心,另外在示波器上旋钮编码器是属于易损的,不只是普源 其他品牌也会有。
回头我做个对比测试,包括捕获快速突发信号的,目前没有发现明显出现同级别其他示波器能捕获到而普源示波器无法捕获的情况,遇到过反馈的普遍是测量方法和测量模式方面的原因,比如老DS1102E需要打开长存储功能(默认关闭)才能保持较高采样率而不至于展开丢失细节,对于测快速突发信号需要打开普通或单次模式并根据信号情况设置好触发条件。

网友:
旋转编码器还是那么容易坏么?几个月就无法开机么?几年前买过一台,再也不敢入了

网友:
买了普源的 DS1054   , 菜单和选项也太多了, 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明了

网友(2019-05-07):
多来一些实操,,,看看这款的功能和性能。。

网友A:
普源放出新固件,编码器加了防抖处理,就是不知更新后,会不会造成破解失效,有人更新过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普源放出新固件,编码器加了防抖处理,就是不知更新后,会不会造成破解失效,有人更新过吗 ...

DS1054Z新版本固件是修改前一版编码器两档一步进的设计,
可以看下这里4月份最后的回贴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1293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P:
DS1054Z新版本固件是修改前一版编码器两档一步进的设计,
可以看下这里4月份最后的回贴https://www.amobb ...

多谢李老板了,固件最终还是没法解决编码器的问题,看样子只能拆机自己换了,既然不会丢失破解,升级下固件,看看有何改善

网友:
楼主,电源分析, 是不是环路分析?这东西垂直分辨率是多少位的,够吗?

网友:
1054根本没法用

网友V:
之前用某信平板示波器抓一个总线脉冲,脉宽50nS左右,选择自动触发时一直被触发,但死活看不到波形,换成TDS220就能看到脉冲,不知普源的会不会有类似情况。

网友W: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
Rigol这个还是不是软件刷屏的呀
使用按键的时候有没有lag啊

keysight的示波器,最近老板弄了一台DSOX1024G,感觉功能挺多,就是存储深度只有1M。70M带宽破解200M还要几千块钱,X宽度只有10格,鼎阳有14格。

网友X:
引用 网友V:
之前用某信平板示波器抓一个总线脉冲,脉宽50nS左右,选择自动触发时一直被触发,但死活看不到波形,换成TD ...

这个50ns脉冲出现的频率是多少,有测试图吗?

网友V:
引用 网友X:
这个50ns脉冲出现的频率是多少,有测试图吗?

一个很窄的脉冲,没有图了,可能刚好是某信无法正常显示的某个BUG,因为这样频率的正弦波显示是没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V:
一个很窄的脉冲,没有图了,可能刚好是某信无法正常显示的某个BUG,因为这样频率的正弦波显示是没问题的 ...

我的意思是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既然是总线脉冲总不会是单次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X:
我的意思是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既然是总线脉冲总不会是单次吧

两个脉冲间隔好像1u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V:
之前用某信平板示波器抓一个总线脉冲,脉宽50nS左右,选择自动触发时一直被触发,但死活看不到波形,换成TD ...

如果ns级脉冲是突发信号,不是重复周期信号,在大存储深度(可变存储深度)机器上是有可能出现类似这种情况的,比如在这个时基下当采样率已经达到该机型设计的最大值,增大存储深度只会增加波形长度,处理时间远长于小存储深度机型,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触发模式就可能遇到所述问题,小存储深度机型也会有他的极限也会有无法捕获的情况出现,正确的做法建议使用普通触发模式 看下是否还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两个脉冲间隔好像1uS左右

楼上说的不错,利弊相连,深存储示波器确实有它的固有弱点,不易捕获这种低概率信号(50ns/1us),但是可以通过设置合适的触发条件捕获,例如把自动触发模式改为普通触发模式,或者用脉宽触发或者超时触发

网友Y:
引用 网友P:
是的,MSO5072标配硬件就是四通道,软件限制为两通道权限,破解后四通道全开 ...

李老板,是不是2通道的硬件上面已经是4通道的,和谐以后4通道都可以用了?如果是这样,等过段时间可以弄一台。

网友P:
引用 网友Y:
李老板,是不是2通道的硬件上面已经是4通道的,和谐以后4通道都可以用了?如果是这样,等过段时间可以弄 ...

嗯,是的,出厂硬件已经是四通道了,只是软件控制两通道权限

可以看下这里用户评价的实拍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1607900232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嗯,是的,出厂硬件已经是四通道了,只是软件控制两通道权限

可以看下这里用户评价的实拍图https://item ...

请问MSO5072 破解后,变成什么规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嗯,是的,出厂硬件已经是四通道了,只是软件控制两通道权限

可以看下这里用户评价的实拍图https://item ...

下个月一定弄台来回。

网友:
示波器的旋转编码器很垃圾,都是碳膜接触点,想想也是,一台机子那么多旋钮,都用好的,成本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请问MSO5072 破解后,变成什么规格了?

350M带宽,四通道,双路信号发生器功能,200M存储深度,电源分析,总线解码分析选件 全开

网友(2019-06-15):
618大促期间,MSO5000系列参加满减,加上给坛友的额外优惠福利,性价比无敌了
目前的货 同样包破解升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1607900232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MSO5072标配硬件就是四通道,软件限制为两通道权限,破解后四通道全开 ...

之前在你那拿的1052E用了不久主板上的FPGA虚焊, 自己用风枪吹一下好几天, 过一阵子故障又会重现, 幸亏有台泰克顶着, 现在长期吃灰中, 还能修不!

网友:
经不住楼主的诱惑,我也入手了一台,目前试用下来对比DS2072A有几点变化。
优点:
1.噪音:这个真的安静太多了,基本就是柴油机和汽油机的区别。
2.功能:增加了电压表,不足的是,这个电压表只能测有效值。
3.菜单键:这个类似于安卓手机的菜单功能,比较实用。
不足:
1.开机速度,终于向TEK看齐了,从SSD时代,回到了HDD时代。屏幕GUI设计时对比度较低,字符及图标边缘较模糊,就像刚睡醒,眼睛上糊了一层眼屎般难受。
2.触摸屏材质较差,感觉差大猩猩玻璃几条街,甚至不如千元级别的智能机屏幕透明度高,颜色还发白。
3.工作半小时后,BNC插头发热,手感应该45℃以上,由于插头本身不产生热量,因此一定是PCB上的热量传导到BNC插头上了,这种情况下,AD采集部分的PCB上采样芯片的热量就有点吓人了,热设计上一定时有不足的。
4.触摸屏误动作,太过灵敏,这一点,真的差千元级别的智能机几条街了。
5.把我最喜欢的一键保存功能,居然给取消了。另外,在图像保存页面,就不能增加一个删除按键吗?非得进入磁盘管理页面才能删除。磁盘管理页面,就不能增加一项,全选或者多选功能吗?几十张图片,要一个一个删除,GUI设计师,咋想的?
6.做工:精细度不如2000系列,LED背光按键,又花不了几个钱,TMD也是能省则省,哎!

结论:普源的工程师,肯定没有用自家的示波器调试自家的产品。

网友AA:
感谢楼上大神的评测,我都已经提交采购计划了,估计都是冲着一部水果手机的价格还能pj吧。
这些东西估计你就不要指望OLED ,IPS,大猩猩钢化玻璃了,这些屏幕估计定制起订就要上十万片,尺寸还大,成本每片都要上千。
不值能否外接显示器?买六千元示波器配一个一万多的iPad Pro,想必都是极好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感谢楼上大神的评测,我都已经提交采购计划了,估计都是冲着一部水果手机的价格还能pj吧。
这些东西估计你 ...

可以外接显示器,但是分辨率只支持1024*768,像素和示波器自带显示屏是一样的,所以外接显示器,然并卵。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可以外接显示器,但是分辨率只支持1024*768,像素和示波器自带显示屏是一样的,所以外接显示器,然并卵。 ...

搞了个屏保,也是吊炸天了!

网友:
这个带不带上位机软件呢,把波形存储到PC上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搞了个屏保,也是吊炸天了!

这个带不带上位机软件呢,把波形存储到PC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款的性价比是绝对无敌了,破解后包括350M带宽,四通道,200M存储深度,双路信号发生器功能,功率分析, ...

这个能不能把波形数据存储到pc上面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这个带不带上位机软件呢,把波形存储到PC上

官网上下载上位机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官网上下载上位机软件,就可以了

你用过么?能不能录个视频,看看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你用过么?能不能录个视频,看看是怎么使用的

这就是上位机界面,怎么用自己去下载了,安装吧,就是把示波器的实体按键,转换成PC端的虚拟按键而已。至于录屏,存储波形啥的,这都不是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就是上位机界面,怎么用自己去下载了,安装吧,就是把示波器的实体按键,转换成PC端的虚拟按键而已。至 ...

这个貌似不错哦,能不能传一个存储的波形文件给我看看,我看看这个上位机做的怎样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这就是上位机界面,怎么用自己去下载了,安装吧,就是把示波器的实体按键,转换成PC端的虚拟按键而已。至 ...

给个波形给我瞅瞅呗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给个波形给我瞅瞅呗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片,上位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玩玩的,实时性和仪器本身也是无法相比的,数据的传输,通过USB来实现,必然有延迟,传输的速率,上位机软件对数据的解析速度,对PC端的显示,都会造成影响。PC端能完整显示,示波器暂停时的一帧图像就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是想在PC端也能达到,独立仪器端的实时性、同等采样率和带宽,那么你要的就不是一台普通的示波器了,你需要的是一台采用X86核心的CPU+高速多通道的前端数据采集模块+GPU+一套资源占用极少的WINDOWS系统。也许WIN2000以前的版本还可以。XP估计都够呛。这一整套搞下来,我估计普源短时间内都没这个实力。同时,这样的PC示波器,多半也是10W+以上的价格了。
虚拟示波器,你可以留意一下的,也许更能满足需求。
个人愚见,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片,上位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玩玩的,实时性和仪器本身也是无法相比的,数据的 ...

是这样的,周立功的示波器,能够显示示波器采集到数据后,然后在把数据同步到pc上面,备份下来,下次相看的时候也能够查看,想知道普元的这个示波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或者说保存的示波器数据是怎样的,并不是一个截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片,上位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玩玩的,实时性和仪器本身也是无法相比的,数据的 ...

我是想让你用这个示波器,采集一段数据,然后把数据同步到pc端,然后保存下来,发给我。    三克油

网友AD:
逻辑功能想用,要买硬件,不兼容安捷伦 泰克二手逻辑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逻辑功能想用,要买硬件,不兼容安捷伦 泰克二手逻辑探头

自己做个得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逻辑功能想用,要买硬件,不兼容安捷伦 泰克二手逻辑探头

对了,能不能把这个波形的东西同步到电脑上面,在吧数据发给我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逻辑功能想用,要买硬件,不兼容安捷伦 泰克二手逻辑探头

给个数据波形啊,大哥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给个数据波形啊,大哥

我让你给微信QQ你不给,这文件51MB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让你给微信QQ你不给,这文件51MB太大了

大哥,发你私信了,嘿嘿

网友Y:
我也买了一个,用着还不错,不知道逻辑分析仪的扩展板能不能DIY一个,李老板能提供些资料不?

网友AE:
什么价位,用过1054z屏幕刷新慢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什么价位,用过1054z屏幕刷新慢的要死

这个号称每秒30W 的波形刷新率,也慢呀?

网友AC(2019-07-18):
引用 网友Y:
我也买了一个,用着还不错,不知道逻辑分析仪的扩展板能不能DIY一个,李老板能提供些资料不? ...

这个能不能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电脑里面,用来做分析?

网友Y:
引用 网友AC:
这个能不能把采集的数据存储到电脑里面,用来做分析?

不知道,没有买逻辑分析仪接口板,没办法采集数据

网友:
电源分析是什么意思? 是可以测波特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没有买逻辑分析仪接口板,没办法采集数据

示波器采集的数据,不能保存么?方便以后在来看波形,

网友:
穷人只买得起1054Z

网友:
引用 网友M:
普源的就适合低端的用用。你高端的的,需要抓特征触发点的。保证你蒙头。我是100M的示波器,抓10ns的随机脉 ...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性价比不错,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

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然后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你用的哪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示波器还带一个hdmi接口还有一个网线接口,难不成接了hdmi可以在电视机上面调波形。 ...

网线接口怎么用?
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示波器?

网友AA:
我的刚才到手,看上去一般用途已经很满足了
开机速度慢,整机就像一个烤炉,浑身发热很猛的样子...
显示屏都是滚烫滚烫的,热的触屏都怕用手指去搓它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我的刚才到手,看上去一般用途已经很满足了
开机速度慢,整机就像一个烤炉,浑身发热很猛的样子...
显示屏 ...

不是吧,这么惨   是不是夏天原因,在空调房还是?

网友:
有三个功能不爽,就是光标测量,没法精确测量,只限于显示部分,跟踪模式当想精细调节光标,先展宽把A精确对准第一沿,再缩小,把B移动到中间展宽精确对到第二沿。读数据瞎显示数值,根本不是两个之间的时间差。第二是逻辑并行总线方式,想显示总线就要打开所要看的个通道,浪费屏上空间,实际此时只要看总线数值。此时变通想把不关心的通道挪到一处也做不到。第三总线显示数据出来太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不是吧,这么惨   是不是夏天原因,在空调房还是?

室温27度,整机都比较热,但是这没什么使用问题啊…
PJ后功能非常优秀的机器,公对公付款7k包邮包PJ包fa票,非常喜欢这个机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室温27度,整机都比较热,但是这没什么使用问题啊…
PJ后功能非常优秀的机器,公对公付款7k包邮包PJ包fa ...

对了,这个机器能不能把波形存储下来,后续再来分析

网友AA:
引用 网友AC:
对了,这个机器能不能把波形存储下来,后续再来分析

还没试,可以USB连接电脑上位机软件,能不能存储波形后续分析,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还没试,可以USB连接电脑上位机软件,能不能存储波形后续分析,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玩… ...

大神   研究一下,  周立功的可以,但是周立功的做的有点差

网友:
看上去不错,我用的是普源的DS1102E,说实话,比泰克便宜不少,凑合着用,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网友(2019-09-05):
引用 网友AA:
还没试,可以USB连接电脑上位机软件,能不能存储波形后续分析,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玩… ...

试试呗,看看示波器能不能用  上位机存数据

网友AF:
我想问一下,普源的波形显示总是从中间向右侧显示,怎么设置成从最左端扫描显示到最右端。

网友:
我最近也申请了这个示波器,不错,比4K存储深度的泰克,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调到一格10ms,采样率和存储能力到多少?

逻辑分析仪关闭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用过普源示波器,印象深刻功能是触发电平、水平、垂直偏移调节旋钮,可以按下,按下后就归零。 ...

普源在北美能买到?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想问一下,普源的波形显示总是从中间向右侧显示,怎么设置成从最左端扫描显示到最右端。 ...

可以试试把触发位置调到最最左端。亦或者没有触发要求可以使用滚动模式,波形从右往左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普源在北美能买到?有市场?

DS1054Z示波器的视频,二十多万观看,两百多条评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TCOhzU1O5A

eBay和Amazon上都有 $349一台。还支持Amazon 的 prime配送,隔天送达。

网友:
看着性价比很高,真想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W:
keysight的示波器,最近老板弄了一台DSOX1024G,感觉功能挺多,就是存储深度只有1M。70M带宽破解200M还要 ...

国内目前就鼎阳可以,其他别的不说,操作简单蛋疼,感觉写程序的是就是为了完成任务,都没操作过一样,拧得快还能反着跑

网友:
普源性价比不错

网友:
这个示波器4通道开启72W,单通道58W左右,采样率高,耗热啊!这就是代价。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是功耗是最大,不管有没有把四个通道打开,需要手动关闭不需要的通道才能把功耗降下来。

网友:
功能真不错
外观也够cool

网友:
看外观很酷,mark

网友:
研究了一下,心动了,列入年度计划 :)

网友:
模拟通道与数字逻辑通道有固定时间差,应该是两部分地址没处理好,同样一个脉冲,逻辑显示边沿超前模拟通道130ns左右。已经反馈给苏州厂家

网友(2019-10-30):
大家在不要入手,问题很多!

网友AH:
暂不要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W:
keysight的示波器,最近老板弄了一台DSOX1024G,感觉功能挺多,就是存储深度只有1M。70M带宽破解200M还要 ...

我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破解自己刷一下程序就可以了,不需要钱,选件全开,协议分析啥的都有。刷完程序显示是200M带宽,但不改硬件,只刷程序带宽到150M没问题

网友:
好想拥有一台!

网友:
看着挺高档

网友P:
新版本08已经顺利破解,给坛友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到手直接可用,并且享有终身免费协助破解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新版本08已经顺利破解,给坛友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到手直接可用,并且享有终身免费协助破解服务 ...

逻辑通道与模拟通道测量相同脉冲显示曲线相位相差130ns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暂不要入手

什么问题很多,说说看,哪些问题

网友:
参数好厉害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P:
新版本08已经顺利破解,给坛友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到手直接可用,并且享有终身免费协助破解服务 ...

和谐后的机器直接升级固件没有问题吧,一直没敢动手升级固件

网友(2019-12-11):
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的延迟已确定在后面版本会对数据做有针对的校准补偿,更新固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Y:
和谐后的机器直接升级固件没有问题吧,一直没敢动手升级固件

5000系列的破解是针对固件的,更新固件需要重新破解,最大的好处是不影响保修,返厂维修前只需要刷一遍官方固件即可恢复,很简单

网友:
吸引勺阿

网友:
MSO8204 和这货面板看着一样一样的,采样标称10G 带宽2G 会不会比这个厉害?

网友(2020-04-02):
目前PJ用的是今年2020年2月25日发布的02新版本固件

MSO8000系列肯定是更强劲

网友:
十年前买的普源的,继续吃灰中

网友AC:
引用 网友P:
新版本08已经顺利破解,给坛友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到手直接可用,并且享有终身免费协助破解服务 ...

怎么个免费升级呢?

网友:
咋破解的?

网友:
力科的风格

网友P:
引用 网友AC:
怎么个免费升级呢?

如果出新版本,可以免费协助,具体与我联系即可
这个不必经常更新,最多一年一次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出新版本,可以免费协助,具体与我联系即可
这个不必经常更新,最多一年一次足矣 ...

新版本解决了模拟和数字通道测量同一个脉冲信号,数字通道边沿显示超前模拟通道140ns左右的BUG吗?

网友:
习惯了泰克的滚动方式,一下子用不惯国产的刷屏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普源在北美能买到?有市场?

老外对物美价廉的产品的追求一点也不比我们差,貌似普源示波器最早的破解就是老外搞出来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P:
新版本08已经顺利破解,给坛友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到手直接可用,并且享有终身免费协助破解服务 ...

李老板,好多年前团购的1102E有没有升级固件呀,买之后从来没升级过

网友P(2020-05-26):
引用 网友AI:
李老板,好多年前团购的1102E有没有升级固件呀,买之后从来没升级过

DS1102E已经被DS1102Z-E和四通道的DS1054Z所取代,毕竟DS1000E老了,目前版本00.04.02.01.00,如果没有使用问题不必考虑更新固件。

网友AJ:
引用 网友P:
DS1102E已经被DS1102Z-E和四通道的DS1054Z所取代,毕竟DS1000E老了,目前版本00.04.02.01.00,如果没有使 ...

现在要618了,你家5072有活动吗?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现在要618了,你家5072有活动吗?

早两天我刚咨询,还是一样的优惠,我也打算搞一套MSO5000系列

网友AL:
引用 网友P:
DS1102E已经被DS1102Z-E和四通道的DS1054Z所取代,毕竟DS1000E老了,目前版本00.04.02.01.00,如果没有使 ...

我也是在考虑MSO5072这机器,想问下如果现在买的话都已经是带波特图功能并解释了的吗? 还有我听网友说解释过的机器要升级固件的话还要寄回您那边,实在是比较麻烦,这个有办法自己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早两天我刚咨询,还是一样的优惠,我也打算搞一套MSO5000系列

关注好久了,也打算近期搞一台啊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我也是在考虑MSO5072这机器,想问下如果现在买的话都已经是带波特图功能并解释了的吗? 还有我听网友说解 ...

刚看 https://www.eevblog.com/论坛   自己和谐了最新的固件,简单的很。  逻辑分析仪的头 也是这个论坛发布的。

网友AJ:
引用 网友AM:
刚看 https://www.eevblog.com/论坛   自己和谐了最新的固件,简单的很。  逻辑分析仪的头 也是这个论坛 ...

话说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头,原厂3999,副厂1200,好贵,比很多usb逻辑分析仪都贵了。有个400M/16通道的usb逻辑分析仪卖499.
不知道这个逻辑分析仪的采样频率是多少?着了半天也没看到,不会是350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话说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头,原厂3999,副厂1200,好贵,比很多usb逻辑分析仪都贵了。有个400M/16通道的usb ...

看论坛上描述 好像是16通道 1G采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话说这个逻辑分析仪的头,原厂3999,副厂1200,好贵,比很多usb逻辑分析仪都贵了。有个400M/16通道的usb ...

因为个人对逻辑分析仪功能比较关注,所以仔细看了下,这个5072是16通道每个1GSPS采样率的,很牛叉了。499那个是DSLOGIC的,4通道是400M,16通道全开的话就只有100M了,企业版的要1999元一台,是8通道1GSPS 16通道全开就是500MSPS。所以要是能把这个头廉价的DIY出来一个真是很划算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P:
DS1102E已经被DS1102Z-E和四通道的DS1054Z所取代,毕竟DS1000E老了,目前版本00.04.02.01.00,如果没有使 ...

MSO5072多少钱618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现在要618了,你家5072有活动吗?

可以直接与我联系,给坛友有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N:
MSO5072多少钱618活动

可以直接与我联系,给坛友是有额外优惠福利的

网友:
浓浓的力科风格

网友(2020-11-10):
已经有了500M

网友AO(2021-04-14):
能上个MSO5072 350M带宽测试图吗?坛友能优惠多少?

网友:
请教李总:
图片上说的是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性价比不错,就是那个旋转编码器太差了,两台两年内都出问题了

是有点差,我的8年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网络分析,绘制伯特图

谐波分析。。。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AO:
能上个MSO5072 350M带宽测试图吗?坛友能优惠多少?

另一个帖子里有升级后的MSO5072与原厂MSO5204的实测对比,已经百分百说明真实有效了,因为本身就支持升级,这方面不必有任何疑虑。给坛友是有优惠的,而且是终身免费协助升级
关于低频抖动,会发现自始至终就那一个人在到处吐槽,实测没有那么明显,如果真有严重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销量。另外有人发现其他品牌示波器上也有类似情况,我这边实测了泰克MSO3014,开到5M存储深度也是低频抖,有这款机器的朋友可以试下

网友P(2022-11-10):
目前最新版本已经很稳定,带伯德图环路分析和电源分析,
给坛友直接升500M带宽+全套功能选件
部分机型赠送DIY低配版逻分探头

网友:
这玩意已经买了,感觉比较鸡肋,该好的地方还是不行。至于逻辑分析仪感觉还是要接电脑的那种好用,示波器的逻辑分析仪从来没用过。性能上不知道7系列8系列好不好,真好的话就入一个

网友:
入手5104,目前使用满意。
顺便问下,哪里可以查到是否可以破解?

网友:
哈哈,买普源找我,最低价

网友(2023-05-31):
又到618了,再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目前最新版本已经很稳定,带伯德图环路分析和电源分析,
给坛友直接升500M带宽+全套功能选件
部分机型赠送D ...

最近普元又出了一个DHO900系列, 感觉和这个MSO5000系列形成了互补的存在, 价格也更便宜些
12位垂直分辨率, 1.25G采样, 70-250M带宽, 部分型号带有25M信号发生器和波特图功能. 亮点是机器很小巧轻薄, 使用TYPEC供电, 可以使用PD适配器,或者PD充电宝实现浮地隔离测量
店主拿到货没, 他的最低配不带信号发生器的型号, 能破解成最高带宽,带有信号发生器和波特图的型号嘛? 能不能和MSO5000系列做个对比的评价
感觉这个型号, 是在对标麦克信或者泰克的MSO22系列, 都是这种接近平板样式.

网友:
信号发生器确实是一次都没有用过,我算是用信号源比较频繁的人了,但每次都是用独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里面有选择测量两个参数,一个是电源质量,一个纹波。电源质量测量好像图示是要用电流探头跟差分探头。 ...

楼主,这个过滤器中的旋钮还好用吗?

网友:
摸过一台普元的MSO8K  ,价格堪比桑塔纳

测试结果么,底噪大(新机器没有烧机么?) ,特征信号无法触发捕捉,对比的机器是 泰克DPO2012双通道机型 。

系主任把普元的普元的MSO8K 情况反映给申购者,估计吃十年灰然后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