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漆包线如何去漆效率才比较高

楼主(2019-03-29):
如图,华强北买的漆包线,号称不用刮漆直接焊,但实际效果并不是这样。我现在的方法是醮上焊油用烙铁熔锡来烫,效率不高,效果不算太好。有没有一种简单办法能批量化地去掉头部1mm的漆皮呢?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烙铁温度太低了?

网友:
网上有专门的化剂

楼主:
谢谢!用锡炉就不用醮焊油,对么?

网友:
有漆包线去皮的小机器

网友:
做电感的变压器的,基本都是买个锡炉开到400度蘸一下就可以了,你可以买个巴掌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温度太低了?

是的。任何漆包线在350度烙铁温度下都是秒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用锡炉就不用醮焊油,对么?

工厂都是直接放进锡炉几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任何漆包线在350度烙铁温度下都是秒化。

谢谢大牛,我心疼我的HAKKO烙铁头,从没超过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都是直接放进锡炉几秒就好了。

谢谢,我得赶紧入个锡炉。前些天刚买了铁板烧,昨天买个奥科的烧火棍,看来没火锅还是不行。

网友D:
有一种感冒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感冒药可以

别吓我,万一有人怀疑我制毒,被JC查水表肿么办!

网友:
用锡炉简单粗暴,先蘸助焊剂再浸锡。

网友E:
烙铁是买来用的,不是用来心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是买来用的,不是用来心疼的

我一支HAKKO的刀头用了十年,还在用!

网友:
锡炉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我心疼我的HAKKO烙铁头,从没超过300度。

nm,烙铁头乃消耗品,你却当宝

网友:
既然说是自焊线了,多烫一会儿就好了,数到30试试。粗的要更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烙铁头乃消耗品,你却当宝

兄弟,谢谢指导,但是,请你回复我的贴子时给点face好不好,说话不要带脏字啊!教坏了小朋友可不好!都是电工,何苦呢!n也有m,对不对?!
自己的烙铁头不爱惜也就算了,公司的烙铁头更要爱惜,以前手下有个刚毕业的电工,放着宝工的剥线钳不用,特别喜欢用烙铁头去电线胶皮,正宗的日本白光啊,说了三次不听,还跟我抬杠,把我惹火了,给他试用期测评打了个50分,直接让他滚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我心疼我的HAKKO烙铁头,从没超过300度。

坐等你超过300度的效果、结果
看看去漆是否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你超过300度的效果、结果
看看去漆是否满意。

我来发贴请教,肯定是做过试验的。图中这种线,250度不行,270度可以,不醮焊油不行,醮焊油才行。
谢谢各位回复和指导,还是买个火锅算了。

网友:
烙铁温度高一点。刀头刮两下就好。

网友:
阿司匹林。有机酸对于去除漆有奇效。就是味道比较糟糕,注意通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指导,但是,请你回复我的贴子时给点face好不好,说话不要带脏字啊!教坏了小朋友可不好!都是 ...

这种人没办法。我这瞎用烙铁的我见一次喷一次,之前他们总是开400度烫东西,烙铁头都给我整断一个,我当天一顿猛喷。自然,工程停摆好几天。。

网友:
一般用打火机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不行,烧过后再也沾不上焊了。也许是我火候没控制好。

网友:
用脱漆剂

网友G:
买个便宜的黄瓜,哦,黄花,调温烙铁,开到4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便宜的黄瓜,哦,黄花,调温烙铁,开到400度

你是说这个黄瓜?!这个可是我的倚天剑,也舍不得超过350度。这是吃了十年的黄瓜,还是跟新的一样,你相信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不行,烧过后再也沾不上焊了。也许是我火候没控制好。

打火机烧过后,铜丝表面会氧化,细砂纸来一下,或多来点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打火机烧过后,铜丝表面会氧化,细砂纸来一下,或多来点助焊剂

打火机会让铜丝退火,也就会变软,这样容易折断。

网友I:
lz对烙铁头的珍惜堪比王永庆早餐喝豆浆打个蛋的故事啊,不过锡炉的成本烙铁400度烫一下要高吧(当然还是看用量)?哈哈。

话说我也有一把十几年的黄花恒温烙铁,但不是数字式的,一个小电位器调温的那款。也是舍不得上300,但用的是真少,加电总共大概不到200小时吧 :D
最近才买了一把牛肉白光t12手柄,可以用航模电池驱动,还没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对烙铁头的珍惜堪比王永庆早餐喝豆浆打个蛋的故事啊,不过锡炉的成本烙铁400度烫一下要高吧(当然还是看 ...

一直用936这种不带休眠的焊台,经常焊0402和QFN,所以对烙铁头的要求特别高,能爱惜点,尽量爱惜。象我这样用,一支正宗日本白光头或正宗黄花长寿烙铁头轻松顶十年。这跟古代剑侠一样,对自己的宝剑特别爱惜,不然上阵打架的时候发现砍不SI敌人,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锡炉,原来的公司自己绕电感都是用锡炉,顺带把锡给搪了

网友:
温度高点,头上沾一坨锡,我是这么搞掉的~~效率中规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黄瓜?!这个可是我的倚天剑,也舍不得超过350度。这是吃了十年的黄瓜,还是跟新的一样,你相 ...

字写得好漂亮

网友J:
楼主好节约,只要不是敏感ic,我都是380度焊接。速度杠杠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节约,只要不是敏感ic,我都是380度焊接。速度杠杠的快。

你试过203H就知道,焊接效率跟温度无关!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试过203H就知道,焊接效率跟温度无关!

203我用的比你早,而且在你买之前,我都发过回复给坛友科普高频与T12,而且你用的还是山寨的
效率与温度无关,这么专业的话你都说得出来 我表示无言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3我用的比你早,而且在你买之前,我都发过回复给坛友科普高频与T12,而且你用的还是山寨的

对不起,我错了。我要搬砖去了。
BTW,我要主是精密焊接,烙铁头沾不沾锡才是我最关心的。那种2.54MM的排针,我都用黄花,一秒钟焊三个点,吹牛就是小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错了。我要搬砖去了。
BTW,我要主是精密焊接,烙铁头沾不沾锡才是我最关心的。那种2.54MM的排 ...

哪有什么对错,都是开玩笑瞎扯淡,娱乐,勿往心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我心疼我的HAKKO烙铁头,从没超过300度。

怪不得,你烙铁调到380度  马上漆皮就没了。

网友:
我是烙铁380度沾一大坨锡,然后漆包线伸进去

网友K:
你们的烙铁温度调的真低,我都是直接380-400度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的烙铁温度调的真低,我都是直接380-400度之间

听说烙铁头超过某个温度后,老化加速。所以一般不要用一支烙铁头对付所有的焊点。就如同九球高手,都会至少带两根杆,一根杆用来冲球,一根杆用来打球,当然了,还有短杆用来跳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这个黄瓜?!这个可是我的倚天剑,也舍不得超过350度。这是吃了十年的黄瓜,还是跟新的一样,你相 ...

瘦金体。。。

网友:
锡炉,还有一种专用工具,不过只能一根一根的来

楼主:
天生手颤,一般会拿瘦金体热身。最近手头紧,就写个穷字应应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生手颤,一般会拿瘦金体热身。最近手头紧,就写个穷字应应景吧!

兄弟,你是收藏工具的。鉴定完毕。

网友:
能否买支那十几元的烙铁来试试,楼主力马会感到特别的好用。

网友:
变压器厂都是用助焊剂加小锡炉速度很快

网友:
正规微电机生产厂一般用脱漆焊,不是浸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吓我,万一有人怀疑我制毒,被JC查水表肿么办!

不就是阿司匹林吗

网友L:
淘宝一个最便宜的焊台,百来块的专门用来干脏活。

网友:
好像三氯甲烷效果好,就是毒性强

网友:
油漆的稀释剂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一个最便宜的焊台,百来块的专门用来干脏活。

正解,把退役的快克936,装了一个快烧穿的烙铁头。打到450度,瞬间搞定。之前是心疼烙铁头,没超250度,所以才难搞。
还是谢谢各位出谋划策。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感激涕零。

网友:
搭车同问,热风枪370度吹焊接电感,电感的漆包线会损伤么,已碰到问题

网友M:
400多度天天吹的路过。烙铁没上过350度的是没做过b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400多度天天吹的路过。烙铁没上过350度的是没做过bga的

亲,你的BGA是靠烙铁焊上的么?能不能演示一下,只用烙铁是如何焊BGA的,我把全部莫元给你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亲,你的BGA是靠烙铁焊上的么?能不能演示一下,只用烙铁是如何焊BGA的,我把全部莫元给你 ...

呵呵,植锡不需要烙铁清理焊盘?

网友M:
另外LZ位这个是常用的免刮漆飞线,烙铁温度上到300度以上,上点焊油,用锡烫一下就能上锡。这个跟一般的漆包线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漆包线这样不能上锡,要刮掉漆才能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植锡不需要烙铁清理焊盘?

我以为你家的烙铁有红外或X光功能呢!
植锡、清理焊盘,当然要用烙铁,而且是马蹄型烙铁啊,但焊接BGA肯定是BGA返修台和热风枪啊。现在很多搞维修的为了省事,都用138度的低温锡浆,很不可靠。
BTW,假如说你家的烙铁一定要350度才好用,那说明你还在用936,或者温度传感器不准,或者需要温度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LZ位这个是常用的免刮漆飞线,烙铁温度上到300度以上,上点焊油,用锡烫一下就能上锡。这个跟一般的漆 ...

谢谢!经试验,蘸焊油,270度就足够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以为你家的烙铁有红外或X光功能呢!
植锡、清理焊盘,当然要用烙铁,而且是马蹄型烙铁啊,但焊接BGA肯 ...

手机笔记本维修行业,98%以上用936和刀头。实用经济就行。低温焊锡苹果手机自己生产都用。吸锡带拖锡,烙铁温度不上到300度都拖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手机笔记本维修行业,98%以上用936和刀头。实用经济就行。低温焊锡苹果手机自己生产都用。吸锡带拖锡,烙 ...

你就是传说中的华强北的能人异士吧,佩服!
建议赶紧鸟枪换炮,换成OKI或快克的高频烙铁,那才叫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