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霍尔测速板上的芯片型号

楼主(2019-03-29):
万能的坛,买到的带编码器电机上的图片如下

图中红圈就是不明白型号的芯片
该芯片4引脚
其Mark见下图

请问,这个芯片的型号是啥?
谁有图中CM-JGB37的电路原理图?
有没有图中霍尔器件的采购渠道?

网友A:
这个通常是接近开关,有开通阈值和关闭阈值,用来避免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常是接近开关,有开通阈值和关闭阈值,用来避免振荡。

谢谢您的回复,查到了TLE4966,MT1450,MT1451满足要求,但是图中芯片应该更便宜

网友:
估计,是双通道的霍尔开关,就是一个芯片里面封装了两个晶圆。
不仅可以检测速度,还可以检测方向,类似AB相输出。

市面上用量非常少,价格比较贵。

楼主:
自己顶起来,毕竟有个好用的芯片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毕竟有个好用的芯片也不错

我们有,三四块左右一个。

这个用量太少了,一个都卖不了多少。

实在你要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起来,毕竟有个好用的芯片也不错

能不用尽量不用这种,

不论哪家都么有太多的常规备货这个型号。

用量太稀少了。

楼主:
这个G代表哪家公司?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你是在找霍尔传感器吗

楼主:
不找了,直接买无刷电机,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找了,直接买无刷电机,更省事

楼主,你在哪买的无刷电机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X宝用“无刷减速电机”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