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哑光黑确实不错

楼主(2019-03-29):
看到JLC哑光黑才30元包邮,随便丢了个以前的试验PCB过去试试效果。效果确实很惊艳啊,阻焊桥也很完美

网友:
最近也是做得哑光黑看着有档次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A:
电路看起来也很清楚嘛,谁说黑的不好看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起来也很清楚嘛,谁说黑的不好看线路的?

亮黑的应该很难看清楚线路。

亚黑的没这问题。

网友B:
以后不需要SMT,不赶时间的PCB都用哑光黑了

网友:
真好看,不知道焊接之后咋样

网友:
还是喜欢哑绿啊  哈哈

网友:
亮黑看不清线路,亚黑能看清,个人还是喜欢亮黑

网友:
如此完美的阻焊桥,间距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不需要SMT,不赶时间的PCB都用哑光黑了

手工焊接一下哑光黑就变成亮黑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有哑绿~

网友C:
黑色非常容易出问题的,阻焊桥你看着漂亮,实际上焊盘有可能不上锡。我们出过一次这种事故,好在是一个电池焊盘做的比较大,还有一半焊盘可以上锡。后期人工焊接的时候处理掉了,这要是别的焊盘估计整批就报废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亮黑,黑的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色非常容易出问题的,阻焊桥你看着漂亮,实际上焊盘有可能不上锡。我们出过一次这种事故,好在是一个电池 ...

你那可能是无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阻焊桥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性能比亮黑好,很多地方不能用亮黑,黑色缺点很多,做阻焊桥的稳定性及实用性绝不到绿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 ...

至少这个还有阻焊桥,你家的绿色连桥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至少这个还有阻焊桥,你家的绿色连桥都没有

其实这个哑黑也是他们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哑黑也是他们家的

我知道,只是他说亚黑阻焊桥稳定性远没绿色的好,所以我回复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 ...

本贴最专业的回复 :)

网友:
阻焊是什么材料,为嘛不同颜色性能上还有这么大区别

网友:
亚绿,最喜欢

网友:
好看,外观让人感觉大气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 ...

请问下  现在这种亚黑的配色,之前做过的小批量的PCB,现在返单做小批量,开始接单了吗?  还是目前只接样板

网友:
看起来很洋气

网友:
亚绿,最喜欢 +1

网友:
看这图不能在手机上,必须在电脑上看

网友:
漂亮,绿色的看久了审美疲劳,哑黑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 ...

那哑绿也是这样?不稳定?

网友H:
请教楼主,你的封装库里面,焊盘的阻焊到焊盘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I:
楼主试着焊接一个元件,再拿酒精擦擦?
下面有朋友指出容易变成亮黑,麻烦实验下成不?倒不是心痛¥30,而是马上发板了,效果不理想又要耽搁时间,还要重新焊板。
谢谢^_^

网友:
我做的蓝色的也漂亮

网友:
原来要下单助手才30的。

网友:
除绿色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支持SMT…
话说需求是无止境的,嘉立创发展的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试着焊接一个元件,再拿酒精擦擦?
下面有朋友指出容易变成亮黑,麻烦实验下成不?倒不是心痛¥30,而 ...

身边没酒精,这个板子也只是打样来看看哑黑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你的封装库里面,焊盘的阻焊到焊盘的间距是多少??

扩充0.07MM

网友:
高端大气啊

网友:
好巧,我也正好设置的0.07mm,下次打样选择哑黑的,看看效果

网友:
好像一直没有出哑绿啊,那个最好看,类似于西门子plc和福禄克那种

网友:
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本人从不建议用黑色,哑黑是被苹果带坏了(苹果主板全是哑黑)嘉立创后续弃用亮黑是因为哑黑它的实用 ...

其实我觉得亚光绿可能需求更多一些,看起来漂亮多了,欧美的板子大多都是亚光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以后不需要SMT,不赶时间的PCB都用哑光黑了

终于明白你说的 “不赶时间” 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K:
我做了个黑色的 依然是亮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做了个黑色的 依然是亮黑...

现在还在过渡阶段,亮黑和亚黑是随机的,过了过渡阶段后都是亚黑的。

网友:
做的漂亮,楼主上边沿的那么多小孔是干嘛用的?焊接屏蔽罩?

网友:
从不用黑色的,这个容易出问题,还是可靠比颜色更重要

网友:
看起来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终于明白你说的 “不赶时间” 是什么意思了。。

亚光黑花了多久?

网友:
板子做得漂亮!

网友L:
已收到哑黑的扳子,表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收到哑黑的扳子,表示支持。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