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dram 调试有数据错乱 ??

楼主(2019-03-29):
请教下,sdram 调试有数据错乱 ??】

上图片中,2个框框里面的数据内容会同步发生变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

sdram 使用 MT48LC16M16

相关配置代码如下:

uint8_t BSP_SDRAM_Init(void)
{
  uint8_t sdramstatus = SDRAM_ERROR;
        FMC_SDRAM_TimingTypeDef SDRAM_Timing;
        SDRAM_HandleTypeDef       SDRAM_Handle;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 {0};

  /* SD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
  SDRAM_Handle.Instance = FMC_SDRAM_DEVICE;

        SDRAM_Timing.LoadToActiveDelay    = 2;
        SDRAM_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 = 7;
        SDRAM_Timing.SelfRefreshTime      = 4;
        SDRAM_Timing.RowCycleDelay        = 7;
        SDRAM_Timing.WriteRecoveryTime    = 2;
        SDRAM_Timing.RPDelay              = 2;
        SDRAM_Timing.RCDDelay             = 2;

        SDRAM_Handle.Init.SDBank             = FMC_SDRAM_BANK2;               /* 硬件设计上用的BANK2   ,使用 FMC_SDNE1, FMC_SDCKE1  */*/
        SDRAM_Handle.Init.ColumnBitsNumber   =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9;
        SDRAM_Handle.Init.RowBitsNumber      =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3;
        SDRAM_Handle.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
        SDRAM_Handle.Init.InternalBankNumber =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
        SDRAM_Handle.Init.CASLatency         = FMC_SDRAM_CAS_LATENCY_3;
        SDRAM_Handle.Init.WriteProtection    =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SDRAM_Handle.Init.SDClockPeriod      = SDCLOCK_PERIOD;                /* FMC时钟200MHz,2分频后给SDRAM,即100MHz */
        SDRAM_Handle.Init.ReadBurst          = FMC_SDRAM_RBURST_ENABLE;       /* 使能读突发 */
        SDRAM_Handle.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0;

  /* SDRAM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

//  BSP_SDRAM_MspInit(&SDRAM_Handle, NULL); /* __weak function can be rewritten by the application */

  if(HAL_SDRAM_Init(&SDRAM_Handle, &SDRAM_Timing) != HAL_OK)
  {
    sdramstatus = SDRAM_ERROR;
  }
  else
  {
  /*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SDRAM_Handle, &command);
    sdramstatus = SDRAM_OK;
  }

  return sdramstatus;
}

MT48LC16M16 相关资料

我的行列设置应该是没有错的吧 ???

网友A:
没看你代码,是不是偏移量定成了int8类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你代码,是不是偏移量定成了int8类型的了

没有,测试代码

#define  SDRAM_BASE_ADDR  0xd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