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挺厉害的PCB板出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9-03-30):
原来主要想研究学习下封装与工艺,比较高级的仪器的板子,顺便也发上来讨论讨论,手机拍的,拍得不好别喷啊........

网友:
单看丝印就舒服得很

网友:
阻焊桥印偏了

网友A:
爬锡没啥,开厚钢网即可。这么大的封装,0.2mm钢网都能保证ok。

网友B:
我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

网友C:
过孔都填平了?

网友:
过孔怎么塞的··

网友:
HDI加激光孔,土豪啊。。。

网友D:
18层?
楼主,做这一块板子价格不菲吧,好好的一块板子切开了,可惜了。

网友:
看丝印、过孔。板卡价格不菲

网友:
能用手机拍出那么好的效果,佩服!丝印看上去最舒服,边缘锐利,很养眼!就是阻焊桥确实看上去有点偏了,美中不足。

网友:
我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1

网友:
从图像的畸变看,应该是放大镜下面看的

网友:
数不清楚是几层板

网友:
用二次元拍的吧

网友:
丝印和过孔牛逼!

网友E:
焊盘这么做是为了不移位、立碑么?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多层的板子,好牛逼

网友F:
要是能在中间层也放上一些元件,就更牛了! 还可以增加破解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

肯定是加了放大镜的 你看周围的畸变

网友:
貌似是7+9 偏心结构16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手机?+1

三目显微镜,直接摄像头拍的吧,羡慕。我入了个奥林巴斯,没有第三只眼,拍照很辛苦。

网友:
丝印精细

网友:
丝印很美。

网友:
我X,早上打开这个帖子的时候用的手机,感觉效果很一般,再用电脑看,惊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锡没啥,开厚钢网即可。这么大的封装,0.2mm钢网都能保证ok。

0402的封装呀,还有LQFP64,0.2的钢网那得多难印刷,良率估计超级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孔都填平了?

是呀,过孔直接填平,主要是这个铜厚估计得3、4安士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层?
楼主,做这一块板子价格不菲吧,好好的一块板子切开了,可惜了。 ...

这种板子在国内做的话价格估计超级贵,这个是坏了的板子,所以就切开了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这么做是为了不移位、立碑么?

也不清楚,这个估计跟锡膏钢网关系都很大,看有没有SMT高人出来分析分析

楼主:
统一回复下拍照“”绝招“”,用那种带灯的小放大镜放前面,手机放后面拍,拍出这几张可是累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把电镀的铜直接进到磨平机给磨平的方式处理,对于孔填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电镀填平,另外一种就是塞树脂,这两种取决于孔的大小决定,如果板上有0.3MM的孔,又要把孔填平。想都不要想用铜给填,一般是用树脂塞孔然后电镀,无论那种工序流程都相对复杂,成本都高,没技术难度,但是麻烦!
2)有人提到阻焊桥有偏位,这是完全正常的,不可能有百分百不偏位的,这板是自动曝光机做出来的,后面采用LDI阻焊曝光机则相对精准!
3)对于字符,这种超高清字符的方式,去年我们做过调查,想也开放,实现难度不大,但是不知有多少人愿意买单
如下图第三张图片,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I:
个人认为丝印精度差不多就可以了,0402封装还要打上丝印估计放大镜下才能看清,而且现在都上smt了,并且板级维修越来越少了,丝印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反而觉得线路及过孔精度越来越高了,高端点的mpu都是BGA的封装,30块能做个BGA的板子,以前是不敢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个人认为丝印精度差不多就可以了,0402封装还要打上丝印估计放大镜下才能看清,而且现在都上smt了,并且板 ...

30块做个BGA的板子?有点夸张了吧。发这个帖子主要是想讨论讨论关于技术与工艺,讨论价格的话,估计又会来一场口水战,主要是学习讨论交流........

网友:
这个丝印不是一般的清晰,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SMT集成库还没弄好啊,半年了。。

网友:
  十几年前,做个4层、6层pcb都是天价,,,曾经玩过做0.8mm厚度的3片板,贴合起来当  山寨6层板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能不能先搞搞这个颜色,JLC的绿色,真的很难看

我有个产品外壳就是绿色的,其实里面配绿色的真的很好看,但是JLC的绿配上去,档次一下就降低了..而老外配的那种亚绿吧,非常和谐...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最后还是做成了蓝色,,配绿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愿意为高清丝印买单。我自己对丝印没所谓,但客户不懂其它参数,评价板子做的好不好第一参数就是丝印。

网友:
好奇,是啥品牌手机拍的。

网友:
我是路过的,佯装学习中。。。

网友:
什么板子需要做到3.6mm厚?

网友: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到呐?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层?
楼主,做这一块板子价格不菲吧,好好的一块板子切开了,可惜了。 ...

我咋数出来16层,一边9层,一边7层?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清晰字符+亚绿,相信很多人不差钱的。

这个图上电容是0805,芯片引脚间距是0.5mm

网友:
过孔填上,总感觉不舒服,像没连接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最后一个很漂亮,是不是曝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清晰字符+亚绿,相信很多人不差钱的。

貌似0805弄出锡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来为大家说一下:
1)对于HDI多层板,如手机板,因为过孔很小,而且都是盲埋的方式都是过孔电镀,然后 ...

对于超高清字符,我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的设备在现场,有客户就指着pcb说字符不如进口设备的清晰。
可以增加一个选项,可供选择,增加成本就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对于超高清字符,我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的设备在现场,有客户就指着pcb说字符不如进口设备的清晰。
可以 ...

如果告诉你,做这种字符加300起步,不知是否还考虑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告诉你,做这种字符加300起步,不知是否还考虑

你好,能详细说下这300是每款板都增加,还是批量性的增加?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你好,能详细说下这300是每款板都增加,还是批量性的增加?

做这种的话,一款的最低收费最少不少于300元/款,然后还要按平方加收如100元/平方米的成本,算是一种极为个性化的服务,所以一直没有开通,国内基本上没人提供这种高清字符服务,当然如果有很多人选择,则成本也会大幅度下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做这种的话,一款的最低收费最少不少于300元/款,然后还要按平方加收如100元/平方米的成本,算是一种极为 ...

300元每款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些PCB产品上使用(样板除外)。

更多人使用就更好了,可以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K:
300元每款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些PCB产品上使用(样板除外)。

其实ERP功能以经做好,去年在考虑开放,你加我的QQ吧,沟通一下!

网友:
QFP引脚周边怎么跟镂空的一样 是我看的姿势不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告诉你,做这种字符加300起步,不知是否还考虑

考虑啊

加500 要好丝印+哑光绿  板子的卖相非常重要

网友(2019-05-11):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拍照“”绝招“”,用那种带灯的小放大镜放前面,手机放后面拍,拍出这几张可是累 ...

带灯放大镜这么牛逼,感觉比我的20倍的体式显微镜放得还大。

网友(2019-11-14):
大神私信你了,想请你指导一下S曲线 FPGA的问题,拜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能在中间层也放上一些元件,就更牛了! 还可以增加破解难度!

国内已经有PCB板厂这么做了,珠海越亚半导体封装技术有限公司,多层板内封装阻容,二极管,ic
他们做的电源模块,0.8mm厚的板上只有top层一颗电感,bot层就是输入输出焊盘,板子尺寸11*11mm,加上电感,体积比一颗2596还小

网友:
LQFP64 有二个焊盘的阻焊开窗还可以优化,这样做出来的成品焊盘不会偏大了。 不知道铜皮上的BGA焊点有没有优化。

网友:
啥时候能打样圆晶就好了,器件都是裸片,直接焊在硅片上,成品就是一个大芯片

网友:
十几层的板,有点厉害

网友:
丝印字体轮廓饱满,十分养眼啊。

网友:
丝印的字体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丝印太强了吧

网友:
这个是模块电源吧 B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