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数量选择没有 1100片 选项,有点不方便!

楼主(2019-03-30):
小批量数量选择没有 1100片 选项,1000 过后就是1200了,建议添加1100选项。因为小批量是拼板数量,多了浪费。只好选择1000+100的模式,需要多付喷涂和工程费用。

网友:
就是让你多付钱啊。

网友:
我也是下了分开的订单,批量的话,起码有个50 或者100 的递增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去年也提过,没下文

网友:
做得越多,  单块小板 成本越低....         做多点, 业务好

网友:
增加1100片,我要做1111片怎么办?

网友:
最下面可以自己手动输数量

网友:
很抱歉,不能有任意数量哦,
因统一拼板制作,不管是大片数,还是小片数,有得选的才做得了哦。不管是样板还是批量,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在一个工作板里放1SET(大片)或1PCS(小片),然后统一开多少张工作板的方式。
因为它不是面面俱到的量身定制,它是规模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量身定制。

若是拼板的只能尽量调整拼板个数,尽量往实际需要的小片数上靠,有时刚好配合得到,但有时会有或多或少的情况

因是用规模化生产来降低成本(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最惠,不同于传统的生产模式),只有相同的数量进行拼版生产,这样才有生产效率! 如果可选择的数量规定一多,则可拼性就越小,间接的生产成本则越高!

网友:
我想要888片,强烈建议添加888片。多一片我都觉得浪费。少一片也不行。怎么办????哈哈

网友:
千万别搞那么准,多10%不会死

网友A:
11拼版,做100大片

网友B:
确实不方便,每次生产客户都是整数下单,我们要考虑良品率,总会多一点,多的这一点下PCB时就尴尬了。

网友:
批量做板子,按准确数据没法按准确数据下单的。
其他板厂也一样。
他们要拼版的,只能接近你下单的数字。一般会多做一点的。
下单3000,交货可能就是3100。几乎没有碰到刚好的。

网友:
板厂也不是一片一片的做,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板厂也要考虑他们制作的成本与经济性。

网友:
我想做1102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拼版,做100大片

好主意。目前前是 10拼板。
其实 1000+100 里面的 100 已经是 10%的冗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方便,每次生产客户都是整数下单,我们要考虑良品率,总会多一点,多的这一点下PCB时就尴尬了。 ...

我上次只需要2800小片四层板(两片拼一大片)结果做了3000小片,浪费了200块板,800多元

网友:
啊,什么时候支持小批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