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 CAN 滤波器配置

楼主(2019-03-30):
...采用下述配置方法,使用CAN_NET,每100毫秒 帧ID+1 发送数据,STM32F4收到什么发送什么,正常现象是除了指定ID,其他ID数据是收不到的,但实际现象是屏蔽设置没成功,任何ID的数据都收到了...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滤波器序号:0-13
        //璁剧疆涓烘帺鐮佹ā寮忚繃婊?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 设置滤波器模式为ID掩码模式
        //浣跨敤涓?涓?32浣嶈繃婊ゅ櫒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32位滤波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nodeAddr << 5) &0xfff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87E0;//0x87E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7;//0x0007;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滤波器绑定FIFO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使能滤波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FMP0, ENABLE);

网友:
使用软件 配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