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试验,6类的网线能不能连接传统5类的水晶头

楼主(2019-03-30):
5类和超5类的线粗是24AWG,6类是23AWG。顺便问一下,你们家装修时的网络是用超5类还是6类?

网友:
可以,外皮骨架去掉长一点,只剩八根内芯插进去

网友A:
搞不明白的是:同样是铜芯,同样是双绞线,同样有屏蔽层,可偏偏五类线是五类线,六类线是六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的是:同样是铜芯,同样是双绞线,同样有屏蔽层,可偏偏五类线是五类线,六类线是六类线? ...

同样是车,同样是四个轮子+沙发,可偏偏宝马是宝马,宝骏是宝骏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是要费点力,做几个还好,做太多的话很累。

网友:
可以,但是很麻烦。六类线太粗了不容易塞进去。六类水晶头也不贵,六类水晶头的孔是错位开的的容易插进去。

网友B:
我家是7类线,肠子悔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7类线,肠子悔青了。

为啥啊,7类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的是:同样是铜芯,同样是双绞线,同样有屏蔽层,可偏偏五类线是五类线,六类线是六类线? ...

六类绞距明显短很多

网友:
必须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啊,7类不是更好吗?

7类太粗

网友:
六类的中间还有个骨架分开各组线

网友:
差一点的六类线直接就可以用五类水晶头,我试过了

网友:
5类的水晶头可以接6类线,就是很费劲。用测试仪测试,使用5类的水晶头的6类线,一般插入损耗过不去。现在很多6类线用的是24awg,测线仪规定长度测不过,串扰不合格。家里那点距离,好一点的超五类就可以了。除非家里是大house。超五类线,用个全千兆的交换机,一般应用没问题。如果条件准许,上个几千块的万兆交换机。NAS用双网卡聚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啊,7类不是更好吗?

线芯太粗了,常规水晶头压不进去,必须买专用的,几块钱一个不说还容易买错(我买了三回才买到正确的水晶头,之前一直以为是姿势不对,为啥这个线这么难搞,几块钱一个的普通高档水晶头搞坏了一包),为了这个水晶头还要再买一把钳子,19.9包邮的网线钳是不行的。

然后LS说万兆交换机的,即便是机房环境,线不行分分钟给你降速的,就是千兆网络线或者端口不行也是会降速的,实际上只能跑到几百M。万兆的环境必须:线,水晶头,设备全部是万兆ready才能上万兆。
我现在因为装修时墙上的插座买的最普通的,千兆网都跑不满,然鹅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
现在光纤便宜了,该上光纤了

网友:
双绞线有一个好处,不定什么时候有个想法,可以当控制线和信号线。我一般是同时布两条超五类。家里一般说到天也就20多米,千兆绝对没问题,这个时候要提速,只能从设备上想办法了。

网友:
中间的骨架去掉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上面是乡村土路,下面弄高速公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是乡村土路,下面弄高速公路浪费啊

我打算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也用1000M

网友:
骨架去掉,然后插到水晶头的时候稍微有点费力,稍微做几个也可以的,数量大就有点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也用1000M

千兆的宽带吗

楼主:
局域网拷东西也快。几年后可能实现千兆入户。

网友D:
等千兆入户后线也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千兆入户后线也该换了,

所以一步到位

网友:
把骨架干掉,多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