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4Ghz WiFi天线最佳长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9-03-30):
本人对射频设计了解甚少,最近项目需要设计几个WiFi模块,只好赶鸭子上架。

简单来看对应射频天线PCB设计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长度,一个是宽度。

通过嘉立创的阻抗神器可以很容易算出天线50Ω的宽度,0.8cm厚的FR4板材。11.55mil板宽即可。

但是没有提示天线长度应该是多少。后来搜索得知,确实有最佳天线长度。½波长或者¼波长。但是具体的应用又不知道了

期待有大神回复解惑

网友:
用模块上带天线插座的,或者在模块天线口旁边放天线插座,PCB上线很短,基本可以不用考虑阻抗问题。

网友A:
50Ω 是指芯片射频端口输出到天线之间的连接线需要阻抗匹配值。跟天线本身设计不相关

网友:
论坛里有人分享的TI的天线,直接用就好了。另外设计形状的话比较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Ω 是指芯片射频端口输出到天线之间的连接线需要阻抗匹配值。跟天线本身设计不相关 ...

怪不得我们看到很多在射频电容附近和地之间放测试点,原来是这个作用

网友(2019-05-01):
我们用3.3cm长的普通导线做天线

网友:
2.4G的PCB天线,参考设计到处都是。不仅仅是宽度长度,天线结构、走线方式、板材介电系数、板厚都很有讲究,需要有深厚的天线理论支撑设计,然后建模仿真,甚至微波暗室中测试,不是搞射频的就不要自己想当然去设计了,老实复制别人的设计。建议参考TI的一个PCB天线设计文档。

网友B:
直接放根31mm到32mm的导线

网友:
如果用现成的陶瓷天线该怎么选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根31mm到32mm的导线

想当然了吧,波速反比于介电常数开方,RF-4波速大约一半光速

网友:
直接用陶瓷天线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当然了吧,波速反比于介电常数开方,RF-4波速大约一半光速

没有想当然,性能不可能最好,但绝对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当然了吧,波速反比于介电常数开方,RF-4波速大约一半光速

不放心拿网分来测调,但就不是那个价格能做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想当然,性能不可能最好,但绝对能用。

按1/4波长是对的,但必须是介质波长,不要把电磁波的真空波长到处乱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1/4波长是对的,但必须是介质波长,不要把电磁波的真空波长到处乱套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可以试试,与你精心计算调试的天线差不了多少。搞好还更好。

网友:
这个最好用HFSS建模仿一下,看天线的增益和方向图。
另外你这个干嘛自己设计PCB天线,天线是有天线工程师这一岗位的,里面有许多知识和要点呢,你要没时间就直接买陶瓷天线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1/4波长是对的,但必须是介质波长,不要把电磁波的真空波长到处乱套

您说得是对的,我早期用了个不锈钢管做介质,结果那理论波长得要再 x 0.95 的长度后,其反射波才是最低点。
故得知电波在不锈钢管(含馈线)上行走时,速度竟然只是光速的 95%,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可以试试,与你精心计算调试的天线差不了多少。搞好还更好。 ...

早年(1996-1999)搞过几年无线对讲机,FRS的UHF 10mW欧版和美版0.5W, 美国海军VHF 50W 都玩过,天线都要自已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是对的,我早期用了个不锈钢管做介质,结果那理论波长得要再 x 0.95 的长度后,其反射波才是最低点 ...

高速PCB Layout, 波速按6英寸/ns计,合15万km/秒

网友:
有兴趣的了解一下介质天线,比如相对介电常数80的纯水可让天线长度缩小9倍,介电常数几千的陶瓷可让GPS天线成为贴片元件,“真空”波长的1/4“不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PCB Layout, 波速按6英寸/ns计,合15万km/秒

我只记得电介系数(在我们称-波长短缩率)是可以在网路上查得到的就是了。
而频率高,集肤效应也更明显,电流都走在金属的表层,所以找个小铜管搞搞就行了。
喔!我忘了说,这是我在 1980 年初自己 DIY 捣鼓搞那数瓦无线 CB 时就已经知道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