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己加上的网络标号属于哪条线啊?见图

楼主(2019-03-31):
"GND2"网络标号是自己加上去的,位置可以随意拖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是属于+5V还是地啊?哪里能看一下GND2的网络属性啊?

网友:
谁都不属于,同步到pcb会报错

网友:
这属于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网友A:
那是无主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放置Netlabel的时候,按照字符的方向,左下角光标的位置会有一个十字叉,这个十字叉接触到导线,netlabel才会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无主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谢谢,以前也经常在总线上放置,就是没有太注意细节。

网友:
网络标识要放在Wire上,而且要把连接点放上才有用

网友:
这是属于有闲么?

网友B:
属于 GND,    不是GND2, 也不是5V
因为 直接用的 是  地 符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 GND,    不是GND2, 也不是5V
因为 直接用的 是  地 符号的

再次请教,我这个电路有2个地,但是不共地,但是AD软件“地”符号只有一个,我发现“地”的符号其实是有自带NET的,见图,我就把上图哪个“地”的NET去掉了,这样我上图那个“地”就同我另一个默认标号:GND的“地”,不连接了吧?如果把它自己标上GND2标号,就是变成另一个地。是吧?

网友:
按住alt,选中网络线,会高亮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我这个电路有2个地,但是不共地,但是AD软件“地”符号只有一个,我发现“地”的符号其实是有 ...

以网络标号为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属于 GND,    不是GND2, 也不是5V
因为 直接用的 是  地 符号的

大叔,你要是用cadence绝对会被开除。在cadence中,符号就是个符号,不具有任何意义--你可以给它赋任何n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叔,你要是用cadence绝对会被开除。在cadence中,符号就是个符号,不具有任何意义--你可以给它赋任何 ...

不要偏移话题, 楼主说的就是AD
AD 中默认的  是带Net的, 默认值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