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信号脚拉不低

楼主(2019-03-31):
如第一张图,我用光耦将3.3
转5V,接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上

此时如图2,单片机输出0,测红点
位置电压是3v,拉不低。

方向控制不了。

网友A:
光耦是有传输比较的,假如按100%算,你输入不到2mA,输出驱动能力也不到2mA
你把R26/R32阻值调小看电压是不是低一些,还不够就换高传输比的PC817,或者加功率放大
从你的图2看,驱动器的输入电流要13mA左右,2mA的驱动能力不足,R26用270,PC817用C级的差不多可以拉低了

网友B:
步进驱动输入已经是光耦隔离,何必光耦驱动光耦这么绕?3.3V单片机驱动5V用一个NPN就搞定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驱动输入已经是光耦隔离,何必光耦驱动光耦这么绕?3.3V单片机驱动5V用一个NPN就搞定了呀。 ...

对的,只想着为什么拉不低,没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有传输比较的,假如按100%算,你输入不到2mA,输出驱动能力也不到2mA
你把R26/R32阻值调小看电压是不 ...

刚想到了,这个电阻太大了,已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驱动输入已经是光耦隔离,何必光耦驱动光耦这么绕?3.3V单片机驱动5V用一个NPN就搞定了呀。 ...

谢谢,这个后面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有传输比较的,假如按100%算,你输入不到2mA,输出驱动能力也不到2mA
你把R26/R32阻值调小看电压是不 ...

光耦输出不能这样用。光耦是拉不低的,任何可用的参考电路都不会用光耦下拉,而是电阻下拉,光耦上拉,因为光耦再牛b,它的vce还是不会小了。我第一次用也中招了,然后飞线几块板子。。

网友:
PC817输入端用1K电阻?算一下电流是多少,看看手册上要求输入端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