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是否有兼容15693协议的加密IC卡?

楼主(2019-03-31):
  如题, 市面上的普通15693IC卡都是使用明码通信的,很容易被复制。 现在想找一款能兼容15693协议的IC卡(比如说可以通过设置加密/不加密)
    (1) 不加密时,市面上的普通IC读卡器也能识别。
    (2) 加密后 , 市面上的普通IC读卡器就无法识别(但是可以通过调整度开启程序识别)。

网友A:
好像有IC卡和CPU卡合一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IC卡和CPU卡合一的卡

CPU卡 能否通过7962 之类的 读卡IC操作?

网友B:
ICODE SLI-X:ICODE SLI一样具有1024位存储空间,与ICODE SLI不同的是ICODE SLIx增加了一个32位的EAS和AFI口令保护功能。看看合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ODE SLI-X:ICODE SLI一样具有1024位存储空间,与ICODE SLI不同的是ICODE SLIx增加了一个32位的EAS和AFI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