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的TPS54360 DC DC 芯片EMC不过,怎么搞啊

楼主(2019-04-01):
1,按官方的标准应用画的PCB

网友:
加磁环 加磁珠 加电容

网友:
看你这个图不是能过吗?

网友A:
C滤波电路,100M部分超了用100P 200P 470P  820P  1n 2.2n 10n 都测试下滤波,如果有一种效果好就继续加多几个 。注意不要并联在一个地方,可以分开放置滤波效果更好。。
然后可以降到30DB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滤波电路,100M部分超了用100P 200P 470P  820P  1n 2.2n 10n 都测试下滤波,如果有一种效果好就继续加多几 ...

LZ可能MLCC摆的位置不对造成开关噪音过大。

楼主:
120M附近不过,余量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M附近不过,余量很小的

1.你这个叫辐射吧?归于EMI范围。

2.你叫实验室在120M这个点,定点一下。
一般能够过的。

网友:
输出用πLC滤波
L用磁珠代替

网友:
磁珠π型滤波

网友:
电源还造成这么严重问题。

网友B:
没明白这个怎么没过了
红线不是阈值?

网友:
大量用,多种产品,没有RE不过的,算是相对物美价廉的片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这个怎么没过了
红线不是阈值?

有的客户要求比标准低5db以下。
如果这是摸底试验,一定要确保比标准低5db,这样去认证实验室才能保证一次过,不然代价太大了。

网友:
这个DC/DC TI已经不推荐使用了,而且demo板也没有EMC设计。现在TI很多DC/DC的demo板都把EMC部分加上了。照着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客户要求比标准低5db以下。
如果这是摸底试验,一定要确保比标准低5db,这样去认证实验室才能保证一 ...

好吧……
之前一直都是测着差不多了就拿去给认证组的人搞了……

网友(2019-07-12):
TPS54360最终怎么改进的,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100MHZ附近超出红线,

楼主:
降低频率看看吧,我放弃了

网友D:
这个片子前面不加任何东西,CE测试中的CE那项是肯定过不了的(150K-30MHZ),前面需要加LC滤波,47UH/2.7A,50V/100UF即可。然后你这是RE那项,频率都大于100MHZ了,整个段都高而不是单点高,那问题就不单单是这个电源芯片问题了。我们换这颗料用了2年了,几万片了,还没有遇到问题。除了CE项目,还要做7637,11452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片子前面不加任何东西,CE测试中的CE那项是肯定过不了的(150K-30MHZ),前面需要加LC滤波,47UH/2.7A ...

干货哥,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