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长,HT1621B屏幕易受干扰问题请教,硬件电路帮我看下?

楼主(2019-04-01):
显示屏和主板的走线约80cm长,为省成本,没用串口传递数据,而是直接控制HT1621显示数字

绝大部分显示屏没问题,只有极个别会在显示半小时后,或者步进电机运行时白屏或者乱码。

白屏或乱码的时候,有时重新刷新也无效,只能初始化HT1621才能再次正常显示。

目前未加入定时刷新机制,打算硬件和软件定时刷新一起优化。

麻烦坛友,硬件部分再帮我审核下。

远距离通信,/CS /WR DATA需要加上拉电阻吗?目前空余的一些引脚,没有需要接GND的吧?

网友:
必须要上拉,并加100p电容。

网友:
CS,RD,WR控制脚设置为推挽是不是抗干扰好些

网友:
注意做好PCB板的电源和地,电机工作的时候示波器看看1621电源有没有较大波动或毛刺就知道了。

网友:
2楼说   加个100P左右的电容 试试。

网友:
阻容加上去,频率降下来

网友(2023-01-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