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USB7.4V锂电充电器,二极管降压充电很盛行啊

楼主(2019-04-01):
把小孩的遥控车的充电器给拆了,脉冲切换充电,输入是5V, 输出接的是二串锂电池 7.4V,没任何保护电路,还好没‘炸鸡’

网友A:
你把电池拆了换俩大电容就知道有没有稳压功能了。这显然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拆了换俩大电容就知道有没有稳压功能了。这显然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充电。 ...

稳压是肯定没有的,5V-0.7-电阻压降,电池端大概在4.2V-4.4V左右

倒不用拆,肯定是单片机控制的,之前也开发过这种充电器,串一个电阻加二极管给锂电充电,IC会检查充电电压,当到了4.2V时就会关掉,当然电池不能充到很饱,误差也大。

重点是这个没有电池保护电路,想想都可怕。

网友B:
我记得充电芯片很便宜的几毛钱,这个成本也低不到哪去,有什么优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充电芯片很便宜的几毛钱,这个成本也低不到哪去,有什么优势么?

那是单个锂电的充电芯片,串连锂电需要加电感升压,电压平衡什么的,成本会有上升

网友C:
一直想着5v怎么给7.4V充电,原来是这么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着5v怎么给7.4V充电,原来是这么个思路

我原以为会先升压分出二组,再经过充电IC,没想到是这么一坑货

网友:
太他妈有才了!

网友D:
请教一下Q5是干嘛的?没看明白……

网友E:
卧槽~真他妈是“人才”,这都可以~我是不敢买这类玩具给小孩的了。

网友F:
保护板应该是做在电池上的吧······一般基本没有把保护板做在充电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护板应该是做在电池上的吧······一般基本没有把保护板做在充电器里面的······· ...

问题是这是一个电池包,二个3.7V锂电串在一起,没有保护电路

基本上是靠MCU的程序来实现保护,1电压检测,只充到4V,不充饱,2定时关闭充电。总之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真他妈是“人才”,这都可以~我是不敢买这类玩具给小孩的了。

是的,淘宝多是这种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Q5是干嘛的?没看明白……

我想应该是需要检测电池电压时打开Q5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是一个电池包,二个3.7V锂电串在一起,没有保护电路

基本上是靠MCU的程序来实现保护,1电压检测 ...

电池包里面没有保护?那是有点抠了哦

网友:
设计这电路的人肯定是大牛

网友G:
电池上有保护板的,是不是这个电路就非常好了。

顺便问一下,哪种USB限流IC,除了输出一个error的电平,本身是可以切断的么?然后呢,马上又放开,如果负载一直过流,它是不停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包里面没有保护?那是有点抠了哦

见过很多电池包很少见到有保护的,有的是抠,有的是因为大电流(四轴和平衡车的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上有保护板的,是不是这个电路就非常好了。

顺便问一下,哪种USB限流IC,除了输出一个error的电平,本 ...

有保护板也不好,这样偷工减料很容易让电池过充过放起火。保护板也有失效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过很多电池包很少见到有保护的,有的是抠,有的是因为大电流(四轴和平衡车的电池包) ...

平衡车的保护板我给客户做的不止一款了·····一般在5X2.5cm的体积内做到25A持续放电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上有保护板的,是不是这个电路就非常好了。

顺便问一下,哪种USB限流IC,除了输出一个error的电平,本 ...

USB限流IC,当电流超过时,应该是需要USB完全拔掉后,才能恢复吧。

网友(2019-06-19):
照片中的板子可以借我吗?或者给我一下淘宝链接。谢谢楼主。

网友H:
我也照板画了电路图,没搞明白Q5是干嘛的。实际测试充电过程和充满之后Q5基极都一直是低电平没有测到高电平。
另外我用两节16850电池充电,开始时一节3105mV,另外一节3610mV,充电过程亮红灯,绿灯闪烁。充满后红灯灭,绿灯常亮,充满时电芯一节4245mV , 另外一节 4233mV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池包里面没有保护?那是有点抠了哦

这种充电电路电池包里不能加保护,除非两个电池分别各自加保护再串联。常见的级联保护和单芯片保护是无法使用这种分时复用充电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照板画了电路图,没搞明白Q5是干嘛的。实际测试充电过程和充满之后Q5基极都一直是低电平没有测到高电平 ...

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充电电路电池包里不能加保护,除非两个电池分别各自加保护再串联。常见的级联保护和单芯片保护是无法 ...

Q5应该是检测电池电压的,这种充电方式,没有保护,的确危险。

网友I:
引用 楼主:
Q5应该是检测电池电压的,这种充电方式,没有保护,的确危险。

电池多少电压算充满,多少算放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多少电压算充满,多少算放完?

锂电池充满是4.2V,放完电压要看放电电流,可以参考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网友I: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充满是4.2V,放完电压要看放电电流,可以参考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这个放电曲线在哪里找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放电曲线在哪里找到有?

正规的电池规格书都会有,你也可以网上搜,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规的电池规格书都会有,你也可以网上搜,很多的

基本没见过电池的规格书

网友:
便宜单片机都是做这些东东的~
自恢复保险丝不用加了,USB口自带~

网友H:
引用 楼主:
Q5应该是检测电池电压的,这种充电方式,没有保护,的确危险。

问题是整个充电过程直至充满都没有抓取到Q5导通的情况。应该不是检测电压用的。检测电压在Vbm和Vb+两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什么型号都可以。这种东西没必要在乎单片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至少用个自恢复保险丝 做下限流
要不然单片机挂了,就麻烦了,Q5测试电压用的,更加准确一点。 ...

Q5不是测电压的。因为即时Q5导通也不能正常测量8.4V处Vb+点的电压。实物测试正常充电过程Q5一直不会有导通情况。
Q5应该是在单片机发现异常的特殊事件才会导通。正常充电过程不会导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整个充电过程直至充满都没有抓取到Q5导通的情况。应该不是检测电压用的。检测电压在Vbm和Vb+两路。 ...

如果Q5不导通,那vbm和vb+对电池的对地回路在哪里?难道是Q2导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如果Q5不导通,那vbm和vb+对电池的对地回路在哪里?难道是Q2导通?

问题是我用示波器测量Q5根本不会导通,或许我拆这个是山寨货,程序根本不去读AD,碰巧我USB没有超过5V,所以刚好充满。如果USB用可调电源调高,电芯有可能过充。

网友K:
电池包引出电极前可能有个电池保护板,外面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我用示波器测量Q5根本不会导通,或许我拆这个是山寨货,程序根本不去读AD,碰巧我USB没有超过5V,所 ...

按这个图的原理,Q5必须要导通,否则二级管的压降会导致无法正确读到电池电压。很有可能如你所说,程序员偷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包引出电极前可能有个电池保护板,外面就省了

电池包没有保护板,直接二个电池包串一起,8.4V, 所以我都不再敢用了,直接买了一个标准充电IC的那种充电器。

网友(2019-08-08):
引用 楼主:
电池包没有保护板,直接二个电池包串一起,8.4V, 所以我都不再敢用了,直接买了一个标准充电IC的那种充 ...

这都能出货啊。我们做低成本的玩具时很小的电池包都带一个小保护板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也照板画了电路图,没搞明白Q5是干嘛的。实际测试充电过程和充满之后Q5基极都一直是低电平没有测到高电平 ...

请问下,那个D1可以放在Q1的下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那个D1可以放在Q1的下面吗?

放下面会加大Q1的开启阈值

网友(2021-11-19):
这也行啊? 我还以为这种东西里面就是个34063升压, 或者7660出负压, 这货居然还用了四个MOS管, 可以了.
电池容量没多大吧, 7660输出个20mA慢慢充着也炸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型号都可以。这种东西没必要在乎单片机型号。

型号打磨了?
如果把1脚那个圆点挪180度, 倒象是ATTiny24, 1脚VCC, 14脚GND.
不过tiny24成本可能高了点, 估计就是EM78之类山寨PIC, 以前淘宝有很多两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