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ringbuffer C程序

楼主(2019-04-01):
分享一个ringbuffer C程序
ringbuffer.h
#ifndef __RINGBUFFER_H__
#define __RINGBUFFER_H__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RingBuffer_s {
        char * Head;
        char * Tail;
        char * Start;
        char * End;
} RingBuffer_t;

uint8_t rb_Get(RingBuffer_t *rb, char * c);
uint8_t rb_Put(RingBuffer_t *rb, char c);
void    rb_Init(RingBuffer_t *rb, char * buffer, int size);

#endif

ringbuffer.c
#include "ring_buffer.h"

uint8_t rb_Put(RingBuffer_t *rb, char c)
{
        char *next = rb->Head + 1;
        if (next == rb->End)
                next = rb->Start;
        if (next == rb->Tail)
                return 0;
        *rb->Head = c;
        rb->Head = next;
        return 1;
}

uint8_t rb_Get(RingBuffer_t *rb, char * c)
{
        char *next;
        if (rb->Tail == rb->Head)        // No data in ring
        {
                *c = 0;
                return 0;
        }
        *c = *rb->Tail;                                // Get data and move to next
        next = rb->Tail + 1;
        if (next == rb->End)                // Check for ring
                next = rb->Start;
        rb->Tail = next;
        return 1;
}

void rb_Init(RingBuffer_t *rb, char * buffer, int size)
{
        rb->Tail = rb->Head = rb->Start = buffer;
        rb->End = buffer + size;
}

网友:
楼主工作几年?

网友:
请问LZ这个适合用在8位单片机上吗?

网友:
环形缓冲区,学习了。

网友A:
uint8_t rb_Put(RingBuffer_t *rb, char c) 又不见得是字符数据,为什么使用char类型呢,如果移植到其它单片机,还要纠结char到底实现是signed还是unsigned。

网友:
可惜不具有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_t rb_Put(RingBuffer_t *rb, char c) 又不见得是字符数据,为什么使用char类型呢,如果移植到其它单 ...

程序有局限性,我用来接收AT模块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有局限性,我用来接收AT模块命令。

来来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
函数能不能放结构体里

网友B:
处理串口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串口接收?

方便接收后处理数据内容

网友:
写的挺好的

网友:
还是搞结构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