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国内MCU之高性价比Corex-M0 HR8P506

楼主(2019-04-01):
HR8P506 仅仅STM32F030**成本,超高性价比。
厂家:上海东软件载波,原先是上海海尔。 海尔是搞家电的,世界闻名,芯片也是很牛的!已经补华为充电宝等等广泛使用,安全性高,可靠稳定。

宽电压2.5-5.5V,还支持LCD液晶屏、LED屏直接驱动,华为充电宝用。

产品简介: 已被品牌手机用在安全级别高的充电宝上。品质超群,性价比高!

功能兼容STM32F030,48MHZ的Cortex-M0,供电2.2V ~ 5.5V,内置支持LCD,LED驱动模块,8KB RAM,36KB Flash。三个串口,16通道ADC精度12位,内置参考电压。

四轴飞行器方案

独立式/NB光电火灾烟感报警器

应用领域:家电,小家电以及工业控制仪表等
工作电压范围:2.2V ~ 5.5V
低功耗,IDLE电流:5uA Typ.
低功耗,其动态电流仅: 9mA@48MHz
系统时钟工作频率最高为48MHz
内部16MHz RC时钟,全温度频率精度±3%
最多46个I/O端口
36KB Code Flash (Data Flash可选)
8KB SRAM
支持ISP,IAP,SWD功能,升级更方便,IAP有专门的例程与教程,轻松实现程序升级,非常方便。
四个16位定时器,一个32位定时器
四路带死区互补PWM,16位分辨率
一路双边PWM,32位分辨率
三个串口,其中两路UART
另一个串口是:一路增强型EUART,支持7816通信协议
一路I2C接口,支持单主控模式和从动模式
两路SPI接口
ADC:12位精度,16通道,内置高精度参考电压源。
LCDC液晶显示控制器8 x 28
RTC实时时钟
低电压检测模块LVD

数据手册:

网友:
资源不错,就差价格了

网友:
一般般,批量用过 个别芯片出现无法下载情况。

网友:
看了一眼,DMA都没有,不好玩,还贵,吹功能兼容前还是稍微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吧。还是用NV32F101DL48E吧。

网友:
华为充电宝?呵呵哒

网友:
华为充电宝

网友:
华大的003也是cm0的,那个有价格优势??

网友:
都是一批M0,感觉都差不多,懒得去弄这些,就用STM32就好了,反正都是它们兼容STM32。

网友A:
既然都说了性价比了,连大概价格都没有说出来就不好呼应题目了吧?

网友:
最近在做四轴飞行器,问一下第二个四轴方案有原始方案可以拿来用么?可以修改源代码的那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说了性价比了,连大概价格都没有说出来就不好呼应题目了吧?

放心,东软载波的东西一直都是藏着掖着的。通过力创商城对比一下吧,估计一看你当场就不会用这个了。
都用48脚的对比,毕竟LZ位说最多46个IO比STM32多。
估计东软载波对这个“一半成本”有什么误解,还是我误解了他们的含义应该是他们生产成本只有一半但是售价差不多?Flash容量缩水一半倒是真的,鉴于STM32实际容量一向都是2倍来看,生产成本估计连一半都不到。

网友:
以前我在力创买了10片32引脚的,单价3元,批量在2.5以内吧。  现在力创批量都3.5了。

我估计32引脚不到3元,  48引脚可能3元出头。

网友B:
没资料例程,玩不起来

网友:
除了便宜,还有哪些亮点秀一下?

网友:
这样还算性价比?我还以为是1块上下呢说得那么大的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资料例程,玩不起来

例程有,加我下

网友:
没说价格鸭 , 中文规格书挺好的,,,

网友:
flash是stm32f030的一半是真

网友:
不找到代理商,没有具体的项目跟代理商谈,是没有好的价格的。。

别拿嘉立创上面的价格来说事,JLC上面的价格是一颗一颗卖给你的;代理商是准备一盘一盘或者一箱一箱卖给你,怎么有对比性。

网友:
中文手册好评,但是活动少,送的少自然用的人少,了解下了。

网友:
在立创上看跟stm32毫无价格优势

网友:
有资料不公开还要加你?为什么要藏着掖着的

网友:
又多了一个选择,手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