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低功耗DCDC降压芯片的选型

楼主(2019-04-02):
项目中使用12V免维护电池供电,有一个4G通信模块,工作电压是3.8V, 单片机是 STM32L431,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12V降3.8V的电源芯片,这个电源芯片是需要静态功率能在uA级的,因为平时mcu是睡眠状态,4G模块也是关闭状态。
电源树构成方式是 12V->3.8, 3.8接一个LDO组成3.3v网络给单片机和其它器件供电,3.8V再接一个mos管,给4G模块,平时睡眠时就关闭4g的供电。

现在需要选择一片性能、价格、效率各方面都较好的片子,谢谢!

网友:
TPS54331这个不知道能否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
满足你要求的片子有,但是别想着价钱便宜。  什么样的价钱什么样的货

lt8610  你可以搜下,峰值3.5A 静态2.5uA

网友:
LT8610 我用过,功耗确实很低,性能牛的很,当然价格也很牛

网友A:
TPS54331足以,价格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54331足以,价格还便宜。

TPS54331静态电流Iq超过100uA,不推荐。上SY8303吧,Iq最大=18uA,价格还将就。¥2多

网友B:
老老实实用双电源吧。一个低功耗ldo从12v降压给单片机休眠用,然后随便一个dcdc当主电源都行,54331当然没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LT8610我们在使用的,这个片子确实好,不过就是贵!

网友:
没钱还是,LDO+DC-DC吧,单片机起来以后先把DCDC拉起来就是了

网友:
这种用途还是加个LDO比较划算,一个LDO才3毛钱,DCDC的选择余地就非常大了。DCDC只给模块供电

网友C:
选LDO明显是错误的,12V免维护电池电压可能高达14V,LDO压降10V,4G模块的瞬时电流一大,LDO肯定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LDO明显是错误的,12V免维护电池电压可能高达14V,LDO压降10V,4G模块的瞬时电流一大,LDO肯定要烧 ...

ldo只给休眠状态的mcu供电,mcu醒来就马上打开dcdc给整个系统供电

网友:
LMR14030怎么样

网友:
我还想说说什么的,看到这么多人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TPS54302怎么样

网友:
TPS54160, if input is up to 60V.

网友:
HT7533+TPS54331或者HT7533+XRP7664

网友:
MPS 或者 TI 有很成熟的方案。

网友D:
兄弟,你们没考虑过换个电池吗?
4G通信模块的标准电压是3.8V不假,但是绝大多数的模块的电压范围是3.3V值4.2V;而STM32芯片的电压范围是2V至3.6V。
如果换个电压在3.7V的电池的话,不是LDO,DCDC都能省了?
就算考虑电压的稳定,低电压的电池,过LDO给系统供电,也能提高效率不是嘛?DCDC在低负载的时候,效率都是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们没考虑过换个电池吗?
4G通信模块的标准电压是3.8V不假,但是绝大多数的模块的电压范围是3.3V值4 ...

一个项目不单单是4G模块需要供电,还有其他设备。方便了4G模块这边,其他的模块供电又要处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用双电源吧。一个低功耗ldo从12v降压给单片机休眠用,然后随便一个dcdc当主电源都行,54331当然没 ...

输入12.6V 转3.3v低功耗ldo有什么推荐的吗  给时钟供电

还是使用一个大电阻 再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输入12.6V 转3.3v低功耗ldo有什么推荐的吗  给时钟供电

还是使用一个大电阻 再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

ht7333就行,注意选高耐压的那种。低耐压的是12v耐压不够用

网友:
用两路电源合适点

网友:
功耗和价格很难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12.6V 转3.3v低功耗ldo有什么推荐的吗  给时钟供电

还是使用一个大电阻 再加一个稳压二极管? ...

给时钟供电使用支持高电压的LDO就完全可以,没必要DC/DC,反正时钟耗电也是微乎其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与回复

网友:
最近有类似项目,不过我们是四节5号电池串联,输入电压3.2-6.5V,使用LDO给休眠模式供电,唤醒后打开DCDC的方案,的确很有启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7333就行,注意选高耐压的那种。低耐压的是12v耐压不够用

输入36v 输出5V3A 有便宜稳定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