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行コード解決STM 32 IAP:後編 自動上位機の解決

楼主(2019-04-02):
十行コード解決STM 32 IAP:後編 自動上位機の解決

把下面保存为bat,根据你的情况调整运行环境。下位机即可自动复位进入ISP并且更新重启动运行 需要安装ST的 flash loader.(其实是需要里面的stmflashloader)
(需要配合  十行コード解決STM 32 IAP:前編  自动进入ISP)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6215-1-1.html?_dsign=e0a8cf10

@echo off
cd D:\CODE\
set /a StartS=%time:~6,2%
set /a StartM=%time:~3,2%
echo 开始时间:%time%

mode com4:115200
echo r >com4

"D:\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Flash Loader Demo\stmflashloader.exe" -c --pn 4 --br 115200 --db 8 --pr EVEN --sb 1 --ec OFF  --to 1000 --co OFF  -i STM32F1_High-density-value_512K -e --sec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d --fn update.hex --v -r --a 8000000

set /a EndS=%time:~6,2%
set /a EndM=%time:~3,2%
echo 结束时间:%time%

set /a diffS_=%EndS%-%StartS%
set /a diffM_=%EndM%-%StartM%

if %diffS_% LSS 0 (
set /a diffS_=%diffS_%+60
set /a diffM_=%diffM_%-1
)
echo 程序运行时间: %diffM_%分钟%diffS_%秒
echo %DATE% %time% 消耗时间%diffM_%分钟%diffS_%秒>>.\isplog.txt

pause

不需要我解释了吧。?

网友A:
"D:\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Flash Loader Demo\stmflashloader.exe"
用原生的好是好,就是没法加密,不太方便直接给客户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Flash Loader Demo\stmflashloader.exe"
用原生的好 ...

这个适用用自己。调试方便。。。无脑,或者做成一个EXE给自己的工人用。 我做成EXE给工人用工人不要太开心。一点即下,一点即升。
给客户的话。必须在下位机加密。不然都可以通过监听通信得到代码

网友:
牛X,这个好

网友B:
这标题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是什么鬼

技术贴标题党…

网友(2019-08-06):
不明觉厉 mark

网友:
标题够吸睛

网友:
这个很吊炸天,自己做一个小工具,把这个嵌入进去,敢不是哈的一P。。就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波特率和这个.exe连接起来。。

网友:
瓦达西瓦,呦西。

网友:
这个标题日后不好搜索,因此回复或收藏之

网友:
perfect! 有些场合,这成了唯一的选择。

网友:
看得懂标题,好像暴露了什么

网友:
感谢分享,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