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2)VMware虚拟机下安装Ubuntu16.04.2

楼主(2019-04-02):
VMware虚拟机下安装Ubuntu16.04.2 LTS

安装前准备:
ubuntu-16.04.2-desktop-amd64.iso安装文件,请自行Google或Baidu进行下载,也可使用以下网址进行下载:http://old-releases.ubuntu.com/releases/16.04.2/
安装前,请保证安装磁盘有足够的空间,笔者安装在F:/virtual_ubuntu文件夹中,保留300GB以上空间。

1、点击“创建新的虚拟机”,进行虚拟机构建,使用“自定义选项”,点击“下一步”。

2、硬件兼容性,选择“Workstation 12.x”,点击“下一步”。

3、选择“稍后安装操作系统”,点击“下一步”。

4、选择客户机操作系统,Linux ,Ubuntu64位,点击“下一步”。

5、命名虚拟机,名字可随便取,笔者安装位置F:\virtual_ubuntu,点击“下一步”。

6、根据物理电脑配置,选择CPU配置,笔者电脑:单CPU,8核。点击“下一步”。

7、根据物理电脑配置,设置内存,笔者电脑8G物理内存,分4G给虚拟机。点击“下一步”。

8、为了方便后续配置网络,网络类型选择“使用桥接网络”。点击“下一步”。

9、选择I/O控制器类型,LSI Logic(L),点击“下一步”。

10、选择磁盘类型,SCSI(S),点击“下一步”。

11、选择磁盘,“创建新虚拟磁盘”。点击“下一步”。

12、指定磁盘容量,笔者设定200GB,选择“将虚拟磁盘存储为单个文件”,点击“下一步”

13、指定磁盘文件,默认命名,点击“下一步”。

14、确认创建虚拟机的配置参数,点击“自定义硬件”,设置其他硬件。

15、选择“新CD/DVD(SATA)”->“使用ISO映像文件”,选中下载好的ubuntu-16.04.2-desktop-amd64.iso安装文件,点击“关闭”,再点击“完成”。

16、创建完成后,点击“编辑虚拟机设置”,关闭显示器的3D加速图形,点击“确定”。

17、点击“开启此虚拟机”,虚拟机开始进行Ubuntu16.04的安装。

18、选择“中文简体”,点击“继续”。

19、安装Ubuntu时,断开网络连接,防止安装时进行文件下载更新,点击“继续”。

20、安装类型,选择“其他选项”,点击继续。

21、双击/dev/sda,创建新的空分区表,点击“继续”。

22、双击“空闲”,创建新的分区,笔者分配给根目录50GB空间,点击“确定”。

23、双击“空闲”,创建新的分区,笔者分配给交换空间4GB大小,点击“确定”。

24、双击“空闲”,创建新的分区,笔者分配给 /opt 目录剩余的空间,点击“确定”。

25、分区设置完成后,按回车,将分区内容写入磁盘。点击“继续”。

26、地理位置,选择默认,直接按回车键

27、键盘布局选择默认,按回车,然后出现输入管理员信息窗口,填写相关的信息。

28、回车确定,系统进行安装,稍候片刻,等待系统安装完成。

29、系统安装完成后,点击“现在重启”按钮,重启Ubuntu系统。

30、Ubuntu16.04安装完成后,成功启动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两天玩LINUX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写LINUX教程的人,是什么鬼。。

网友B:
后面要安装各种各样的东西才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要安装各种各样的东西才很麻烦,

不会很麻烦啊,其实都有详细的方法,关键是能静下心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玩LINUX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写LINUX教程的人,是什么鬼。。

玩Linux一直都很多人啦,很多单片机工程师,可能会在入门前止步。而且,Linux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开发思想,很值得借鉴。

网友C:
楼主,我想偷懒,用你的系统,网络方面还需要设置吗?
以前安装系统后,网络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偷懒,用你的系统,网络方面还需要设置吗?
以前安装系统后,网络用不了。 ...

学习不能偷懒噢,用我的系统,也是需要配置网络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3)配置Ubuntu16.04.2 LTS
里面有说明如何配置网络的。

网友:
感谢楼主广轻电气091的分享,正在学习中,也关注您的博客了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下现成的镜像文件直接解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下现成的镜像文件直接解压就行了

是的,有很多系统镜像直接解压就能用,就像Windows 的Ghost版本。但使用原生系统自己动手搭建一次,会对整个过程有很深刻的理解。

网友E:
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回头也折腾一下作为电脑小白,通常装一个系统就用到硬盘见上帝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回头也折腾一下作为电脑小白,通常装一个系统就用到硬盘见上帝为止 ...

哈哈,工多手熟,在折腾中成长进步

楼主:
本章节pdf下载:

网友F:
楼主很强大,感谢无私分享,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强大,感谢无私分享,棒棒哒

感谢关注和支持

网友G(2019-05-16):
楼主  我按照你的步骤 卡在“25、分区设置完成后,按回车,将分区内容写入磁盘。点击“继续”。这一步了   按回车没有提示 到不26步,楼主这是什么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按照你的步骤 卡在“25、分区设置完成后,按回车,将分区内容写入磁盘。点击“继续”。这一步了    ...

可以先使用我搭建好的虚拟机镜像进行开发,链接已私信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先使用我搭建好的虚拟机镜像进行开发,链接已私信给你

好的额  谢谢

网友G:
楼主 你下载的这个版本 是CPU   AMD 平台的么   ubuntu-16.04.2-desktop-amd64.iso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下载的这个版本 是CPU   AMD 平台的么   ubuntu-16.04.2-desktop-amd64.iso

不是AMD平台的,对于INTEL或者AMD的64位CPU都适用,如果要在虚拟机中安装,要CPU支持虚拟化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