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3)配置Ubuntu16.04.2 LTS

楼主(2019-04-02):
配置Ubuntu16.04.2 LTS
很多单片机转 Linux 开发的朋友,都止步于开发环境搭建,因为做单片机开发,一般是一个IDE(MDK或IAR)搞定所有。
但在 Linux 环境下,很多环境都需要一步一步构建,下面详细描述如何配置 ubuntu16.04 ,方便后续的嵌入式 Linux 开发。

在使用 ubuntu16.04 进行嵌入式 Linux 开发前,需要对 ubuntu 进行一些配置,方便以后的开发。

一、ubuntu系统设置root用户登录
1、使用快捷键“Ctrl+Alt+T”调出命令终端,执行“sudo passwd root”命令,添加root用户。添加完成后,执行“su -”命令,终端可用root用户登录。

2、默认情况下,ubuntu是不允许直接在图形界面登录root用户的,但可以修改配置文件,使 ubuntu 在图形界面以 root 用户登录。
a. 执行以下命令,“sudo gedit /usr/share/lightdm/lightdm.conf.d/50-ubuntu.conf”,在 50-ubuntu.conf 文件中添加以下一行 “greeter-show-manual-login=true” ,保存关闭。

b. 执行以下命令,“sudo gedit /root/.profile”,找到“mesg n || true”一行,修改为“tty -s && mesg n || true”,保存关闭。

c. 重启ubuntu系统,就可以在图形界面以root用户身份直接登录了。

二、root 用户下安装 VMware Tools
VMware 虚拟机安装 Ubuntu16.04 完成后,虚拟机 Ubuntu 的显示界面并不能全屏显示,虚拟机和物理PC的粘贴板不能共享。需要安装 VMware Tools。
1、点击“VM”->“Install VMware Tools...”,虚拟机弹出 VMware Tools 文件夹,复制 VMwareTools-9.2.3-1031360.tar.gz 到 /opt 目录,解压,然后在终端root用户下,执行以下命令“./vmware-install.pl”,不断回车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2、安装成功后,如下图所示。重启ubuntu,使安装文件生效。

三、设置 ubuntu 系统的网络连接。
由于物理 PC 和虚拟 ubuntu 共用同一个物理网卡,而对于外界而言,是两台PC电脑在使用网络,后面调试的时候,加上开发板,就有三台机器在使用网络。因此,在开发的时候,需要配置物理PC、虚拟ubuntu、开发板,使三者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并且处于同一个网段。
执行以下操作前,请先配置一台路由器,路由器能连接互联网,路由器的网段为192.168.1.1
1、先关闭 ubuntu 虚拟机系统,点击“Edit”->“Virtual Network Editor”,虚拟机选择桥接方式连接网络,对于多网卡的电脑,请确保物理电脑与虚拟网卡桥接为同一个网卡,建议把不使用的网卡禁用掉,如下图所示。

2、重新开启虚拟 ubuntu 系统,为了避免 ubuntu 系统启动后自动获取 IP,需要进入 ubuntu 系统的网络配置,把 IP 地址的获取方式设置为手动,固定IP和网关。

3、设置完成后,使用ping 命令,测试外网的连接和局域网的连接。

四、安装和配置各种网络服务。
1、执行以下命令,更新软件源:apt-get update

2、执行以下命令,安装ftp服务:apt-get install vsftpd
安装完成后,配置 FTP 服务
修改 vsftpd 的配置文件 /etc/vsftpd.conf ,将下面两行前面的“#”号去掉。
        #local_enable=YES
        #write_enable=YES
上面第一行表示是否允许本地用户登录,第二行表示是否允许上传文件。
修改完华之后,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ftp 服务:/etc/init.d/vsftpd restart

3、执行以下命令,安装nfs服务: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安装完成后,配置NFS服务
修改 /etc/exports ,增加以下内容,使开发板可以通过 NFS 访问虚拟机的 /opt/work 目录:
      /opt/work  *(rw,sync,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修改完成后,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nfs 服务:/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4、执行以下命令,安装ssh服务: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安装完成后,配置 NFS 服务
为了让 FileZilla 工具可以通过 root 用户登录 ubuntu 的 ftp 服务器,修改 /etc/ssh/sshd_config 文件,
把里面的 PermitRootLogin 改为 yes,保存关闭,执行以下命令:service sshd restart 重启 ssh 服务。

5、物理PC需要上传文件到虚拟 ubuntu 系统,可以使用 FileZilla Client 工具,具体的下载、安装和使用方式,请自行上网查找。

网友A:
看着好麻烦的感觉,从入门到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麻烦的感觉,从入门到放弃了

哈哈,看上去是挺麻烦,但耐心地学习一下,还是挺有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不错!!!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继续,我要学LINUX的BSP制作底层驱动。。。如果真是应用层,其实说实在话和单片机编程没有太大区别,很多人在LINUX上还是在用C,当然也也用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继续,我要学LINUX的BSP制作底层驱动。。。如果真是应用层,其实说实在话和单片机编程没有太大区别, ...

Linux的应用层编程和单片机编程还是有比较大区别的。

网友D:
跟着楼主学 linux,希望这次能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着楼主学 linux,希望这次能入门。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本章节pdf下载:

网友E:
你好按照您的步骤来的 但是装不了Ubuntu
BIOS已开启虚拟化功能,为何仍然不能给虚拟机安装64位WINDOWS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按照您的步骤来的 但是装不了Ubuntu
BIOS已开启虚拟化功能,为何仍然不能给虚拟机安装64位WINDOWS7 ...

您好,楼主在开发过程中,暂未遇到此问题,请根据窗口提示逐一排查。应该是跟CPU的虚拟化是否正确开启有关。

网友(2019-05-05):
引用 网友E:
你好按照您的步骤来的 但是装不了Ubuntu
BIOS已开启虚拟化功能,为何仍然不能给虚拟机安装64位WINDOWS7 ...

在BIOS里 改一下,具体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