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距离跟随方案选型

楼主(2019-04-02):
非接触距离跟随方案选型问题?
打算做一个自动跟随人体皮肤表面距离的设备,传感器固定在设备的末端
跟随距离10cm以内,精度1mm以内(0.1mm),大家有合适的传感器,或者思路,可以交流一下。
目前的思路是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A:
xyz三个轴都要跟随吗?还是只要距离。不太理解,如果只跟随距离,离手10cm跟到了离屁股10cm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z三个轴都要跟随吗?还是只要距离。不太理解,如果只跟随距离,离手10cm跟到了离屁股10cm怎么办? ...

哈哈,你的思路确实很独特,我这个只要跟随人体表面一个小区域,只有Z轴跟随,保证人体稍微上下动作,会自动调节,保持垂直距离人体表面距离恒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的思路确实很独特,我这个只要跟随人体表面一个小区域,只有Z轴跟随,保证人体稍微上下动作,会 ...

明白了,其实你就需要个距离传感器。激光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其实你就需要个距离传感器。激光的应该可以

嗯,有合适的推荐吗,性价比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有合适的推荐吗,性价比高的

ST公司的VL53L0X VL6180X我都用过,距离肯定是满足,不过精度我不是很确定。体积小价格便宜只要2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公司的VL53L0X VL6180X我都用过,距离肯定是满足,不过精度我不是很确定。体积小价格便宜只要2美元

我也买了两个样品,目前测试高精度测量模式的结果是3个mm跳动,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两个样品,目前测试高精度测量模式的结果是3个mm跳动,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

好像1,2个mm跳动,我没在意因为我的应用要求不高。也许你做个滤波可以增加精度。官方有校准流程什么的可以研究下,也可以增加精度

网友B:
超声波怎么样?或者类似小便池那种红外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怎么样?或者类似小便池那种红外自动的

超声波盲区比较大,体积也要大些,小便池上面的主要是开关量输出,没有距离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两个样品,目前测试高精度测量模式的结果是3个mm跳动,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

把上面黄色的胶带要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上面黄色的胶带要去除

嗯嗯,谢谢提醒,这个刚开始用,已经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