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在嵌入式linux上运行LittlevGL GUI demo 支持tslib

楼主(2019-04-02):
前提,已经准备好交叉编译工具链和tslib,我用的是buildroot制作好的。

一、下载lvgl源码:

git clone <a href="https://github.com/littlevgl/pc_simulator.git" target="_blank">https://github.com/littlevgl/pc_simulator.git</a>
cd pc_simulator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二、修改Makefile
1. 修改CC为自己的gcc;
2. 修改链接标志,添加tslib支持;
3. 注释掉mouse_cursor_icon.c,用不上;

代码片断:
# 1:修改成自己的工具链

#CC = gcc
CC = /home/vmzys/work/2019/code/v3s/my_buildroot/buildroot-2017.08.1/output/host/bin/arm-linux-gnueabihf-gcc

# 2: 添加 tslab共享链接库

#LDFLAGS += -lSDL2 -lm
LDFLAGS += -lts

# 3:用不上,注释掉
#CSRCS +=$(LVGL_DIR)/mouse_cursor_icon.c

三、修改lvgl配置文件

1. 修改lv_conf.h

按实际屏幕尺寸修改

/*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olution of the library.*/
#define LV_HOR_RES          (800)
#define LV_VER_RES          (480)

2. 修改lv_drv_conf.h

主要修改记录如下,其它按需处理:
#  define USE_MONITOR         0
#  define USE_FBDEV           1
#  define USE_MOUSE           0
#  define USE_MOUSEWHEEL      0
#  define USE_EVDEV           1

// 这里按实际修改
#  define EVDEV_NAME   "/dev/input/event1"        /*You can use the "evtest" Linux tool to get the list of devices and test them*/

#  define USE_KEYBOARD        0

3. 修改lv_ex_conf.h

/*******************
* GENERAL SETTING
*******************/
#define LV_EX_PRINTF       0       /*Enable printf-ing data*/
#define LV_EX_KEYBOARD     0       /*Add PC keyboard support to some examples (`lv_drivers` repository is required)*/
#define LV_EX_MOUSEWHEEL   0       /*Add 'encoder' (mouse wheel) support to some examples (`lv_drivers` repository is required)*/

#define USE_LV_TUTORIALS   0

#define USE_LV_BENCHMARK   0

/*MCU and memory usage monitoring*/
#define USE_LV_SYSMON      0

/*A terminal to display received characters*/
#define USE_LV_TERMINAL    0

/*Touch pad calibration with 4 points*/
#define USE_LV_TPCAL       0

四、整合tslib到输入驱动 pc_simulator/lv_drivers/indev/evdev.c

代码片断:

// 1: 添加头文件包含
#include "tslib.h"

// 2: ts结构体声明
struct tsdev *ts;

// 3: 修改初始化代码

void evdev_init(void)
{
#if 0
    evdev_fd = open(EVDEV_NAME,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if(evdev_fd == -1) {
        perror("unable open evdev interface:");
        return;
    }

    fcntl(evdev_fd, F_SETFL, O_ASYNC | O_NONBLOCK);
#endif

        ts = ts_setup(NULL, 1);
        if (!ts) {
                perror("ts_setup");

        return;

                //exit(1);
        }

    evdev_root_x = 0;
    evdev_root_y = 0;
    evdev_button = LV_INDEV_STATE_REL;
}

// 4:修改读取代码
bool evdev_read(lv_indev_data_t * data)
{
#if 0

    struct input_event in;

    while(read(evdev_fd, &in, sizeof(struct input_event)) > 0) {
        if(in.type == EV_REL) {
            if(in.code == REL_X)
                                #if EVDEV_SWAP_AXES
                                        evdev_root_y += in.value;
                                #else
                                        evdev_root_x += in.value;
                                #endif
            else if(in.code == REL_Y)
                                #if EVDEV_SWAP_AXES
                                        evdev_root_x += in.value;
                                #else
                                        evdev_root_y += in.value;
                                #endif
        } else if(in.type == EV_ABS) {
            if(in.code == ABS_X)
                                #if EVDEV_SWAP_AXES
                                        evdev_root_y = in.value;
                                #else
                                        evdev_root_x = in.value;
                                #endif
            else if(in.code == ABS_Y)
                                #if EVDEV_SWAP_AXES
                                        evdev_root_x = in.value;
                                #else
                                        evdev_root_y = in.value;
                                #endif
        } else if(in.type == EV_KEY) {
            if(in.code == BTN_MOUSE || in.code == BTN_TOUCH) {
                if(in.value == 0)
                    evdev_button = LV_INDEV_STATE_REL;
                else if(in.value == 1)
                    evdev_button = LV_INDEV_STATE_PR;
            }
        }
    }

#endif

    // tslib
        struct ts_sample samp;
        int ret;

    /* 修改自tslib ts_print.c */

        while (ts_read(ts, &samp, 1) == 1) {

                printf("%ld.%06ld: %6d %6d %6d\n", samp.tv.tv_sec, samp.tv.tv_usec, samp.x, samp.y, samp.pressure);

                #if EVDEV_SWAP_AXES
                        evdev_root_x = samp.y;
                        evdev_root_y = samp.x;
                #else
                        evdev_root_x = samp.x;
                        evdev_root_y = samp.y;
                #endif

        if(samp.pressure == 0)
            evdev_button = LV_INDEV_STATE_REL;      //抬起
        else if(samp.pressure == 255)
            evdev_button = LV_INDEV_STATE_PR;
        }

    /*Store the collected data*/

#if EVDEV_SCALE
    data->point.x = map(evdev_root_x, 0, EVDEV_SCALE_HOR_RES, 0, LV_HOR_RES);
    data->point.y = map(evdev_root_y, 0, EVDEV_SCALE_VER_RES, 0, LV_VER_RES);
#else
#if EVDEV_CALIBRATE
        data->point.x = map(evdev_root_x, EVDEV_HOR_MIN, EVDEV_HOR_MAX, 0, LV_HOR_RES);
        data->point.y = map(evdev_root_y, EVDEV_VER_MIN, EVDEV_VER_MAX, 0, LV_VER_RES);
#else
    data->point.x = evdev_root_x;
    data->point.y = evdev_root_y;
#endif
#endif

    data->state = evdev_button;

    if(data->point.x < 0)
      data->point.x = 0;
    if(data->point.y < 0)
      data->point.y = 0;
    if(data->point.x >= LV_HOR_RES)
      data->point.x = LV_HOR_RES - 1;
    if(data->point.y >= LV_VER_RES)
      data->point.y = LV_VER_RES - 1;

    return false;
}

五. 修改main.c

main.c里有很多都是模拟器用的,需要删掉。这里直接用linux fb。

整个代码是比较容易看懂的:

#include "lvgl/lvgl.h"
#include "lv_drivers/display/fbdev.h"
#include "lv_drivers/indev/evdev.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lv_examples/lv_apps/demo/demo.h"
#include "lv_examples/lv_tests/lv_test_theme/lv_test_theme_1.h"

int main(void)
{
    /*LittlevGL init*/
    lv_init();

    /*Linux frame buffer device init*/
    fbdev_init();

    /*Add a display the LittlevGL sing the frame buffer driver*/
    lv_disp_drv_t disp_drv;
    lv_disp_drv_init(&disp_drv);
    disp_drv.disp_flush = fbdev_flush;

    /*It flushes the internalgraphical buffer to the frame buffer*/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_drv);

    /*Create a "Hello world!" label*/
//    lv_obj_t * 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NULL);
//    lv_label_set_text(label, "Hello world!");
//    lv_obj_align(label, NULL, LV_ALIGN_CENTER, 0, 0);

    lv_indev_drv_t indev_drv;

    lv_indev_drv_init(&indev_drv);/*Basic initialization*/

    evdev_init();

    indev_drv.type=LV_INDEV_TYPE_POINTER;/*See below.*/

    indev_drv.read=evdev_read;/*See below.*/

    lv_indev_drv_register(&indev_drv);/*Register the driver in LittlevGL*/

    //demo_create();

    lv_test_theme_1(lv_theme_night_init(210, NULL));

    /*Handle LitlevGL tasks (tickless mode)*/
    while(1) {
        lv_tick_inc(5);
        lv_task_handler();
        usleep(1000);
    }

    return 0;
}

最后编译:

time make

运行截图:

上传一个附件用作参考。

整个工程较大,附件只包含需要修改的文件:main.c,evdev.c,Makefile,lv_conf.h,lv_drv_conf.h,lv_ex_conf.h。

网友A:
早就在项目里面用上了。

网友B:
为什么要在linux上跑这个?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如果你跑个qt觉得太大 这个多简单? 对于一个小的项目,或者有在mcu上用过这个的 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在项目里面用上了。

元老动作就是快,小弟还是linux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linux上跑这个?

因为穷。

网友C(2019-07-09):
clone这个仓库:https://github.com/littlevgl/lv_linux_frame_buffer,这个已经去掉了SDL依赖,改了fb显示,加上你这里的tslib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one这个仓库:https://github.com/littlevgl/lv_linux_frame_buffer,这个已经去掉了SDL依赖,改了fb显示 ...

多谢分享!

网友:
直接使用fb,如何排除tty0的干扰?tty0输出的东西,也会在fb中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在linux上跑这个?

linux资源太丰富了,用STM32搞东西太累了。

网友:
尝试一下fltk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C:
clone这个仓库:https://github.com/littlevgl/lv_linux_frame_buffer,这个已经去掉了SDL依赖,改了fb显示 ...

不错不错,正好差个播放器界面。

网友(2020-07-02):
正在调试lvgl,学习了

网友(2020-12-14):
想移植好久了。

网友D:
lz用的什么开发板?linux的开发板要比mcu的一般要贵些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D:
lz用的什么开发板?linux的开发板要比mcu的一般要贵些

咸鱼上arm9的可能比MCU的都便宜好吗

网友(2021-04-02):
可以提供完整的文件吗?刚刚学这个 还挺急着用的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报了错误  qq邮箱1769640643@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