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指向的变量,右移一位高位不补"0",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02):
如下代码:
//指针
uint8_t test_tab[4];
uint8_t test_var;
uint8_t *p;
p = &test_tab[0];
*p = 0xFF;
(*p) >>= 1;//执行该条指令之后,test_tab[0]仍是0xFF。
//直接操作
test_var = 0xFF;
test_var >>= 1;//执行该条指令之后,test_var是0x7F,高位补"0"。
在多字节移位的情况下,移位之后高位不自动补“0”,需要多加好多代码来处理,低端的芯片空间不够扛不住。

我再编辑下,这个是匆忙精简出来的,指针赋值也错了。
另我看了汇编,使用指针移位汇编是按带进位的方式来移的。看来没法取巧利用移位补零的特性。
及——函数使用指针做参数,利用指针指向的变量输出结果,代码比直接使用全局变量大好多啊,足200字节。
芯片才1K~2K,不敢用。

网友:
>和>>不一样

楼主:
不好意思,心急。
是》=

网友:
看语法没毛病,看看编译后的汇编是啥!

网友:
指针用错了吧!uint8_t *p; p = &test_tab[0];  *p = 0xFF;

网友: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问题,这样试试看:
(uint8_t)(*p) >> 1

网友:
没用到被优化了吧

网友:
不知是什么编译器,我看是 51 分论坛的,就用 KEIL C51 v8.12 试了试,没发现 LZ 说的问题。

如图 (*p)>>=1 这一句被正确实现,使用 C?CLDPTR / C?CSTPTR 加载/存储指针内容,使用 RRC 实现无符号右移。
关于 RRC 指令的作用,下边截图说明。由于 C 已经被置零(C:0x003C行),因此是高位补零的操作。

不过 KEIL 优化很厉害的,如果程序最后一行是对某非 volatile 变量赋值,直接无视。

---------------------------------------------------------------------------------------------------------------------------------------

编辑原因:补充内容。

我又测试了 ICCAVR 编译器,一样没有出现 LZ 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uint8_t 的定义不是标准 C。
所有测试都要加 typedef 这个定义(例如7楼)。但如果你定义错了,或者有疯狂的宏在作祟,就会有很作死的效果,例如:
typedef signed char uint8_t;

网友A:
估计就是6楼说得 数据类型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6楼说得 数据类型得问题。

我看了汇编,应该是我用的编译器的问题,是按带进位移位的方式去处理了。

网友B:
小容量的51核MCU,还是少用指针,直接操作数组。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的51核MCU,还是少用指针,直接操作数组。简单方便。

确实,我已经放弃使用指针。用指针的档案存起来做资料了。

网友C:
如果是KEIL的话,定义指针时一定要指明存储类型(即DATA、IDATA或XDATA),能提高效率减少代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EIL的话,定义指针时一定要指明存储类型(即DATA、IDATA或XDATA),能提高效率减少代码很多 ...

不是KEIL,单也能指定data空间,可惜指少了20字节左右。
放弃了指针,直接开放全局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