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鹰眼二值化摄像头SCCB写数据错误

楼主(2019-04-02):
本来程序下载的好好的 然后oled屏就黑了 后面经过调试发现是摄像头初始化的问题  使用山外多功能调试助手 也发现 下位机传回“警告:SCCB写数据错误”,初步认为是摄像头底座(自己画的板子)虚焊的问题,之后再次调试发现OLED显示正常的次数很少,上位机上有时显示警告:SCCB写数据错误”,有时显示“警告:读取ID失败”!!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使oled上正常显示赛道。

网友A:
sccb是摄像头和单片机的通信协议。如果不行,最常见就是接线异常,其他小概率的,是摄像头烧了,或者单片机的IO烧了

楼主:
谢谢山外哥 已经调好了 是底座连线送动的原因

网友:
MSB二值化Y

2011年我就是这么玩的,可能是第一个,不过最终还是老出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cb是摄像头和单片机的通信协议。如果不行,最常见就是接线异常,其他小概率的,是摄像头烧了,或者单片机 ...

很久没看到你发言了,还以为你退出江湖了呢。。

楼主:
好吧两位大佬 在我帖子下面留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