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字符数组,最后补零会不会造成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请问:关于字符数组,最后补零会不会造成溢出的问题。
我定义一个字符数组char  a[10] = {'12345'}; char b[5] = {0x0a,0x0b,0x0c,0x0d,0x0e};
                                strcat(a,b);
这样之后strcat会在a数组后面补\0,请问这样是不是a的内存就溢出了,是不是需要我定义a[11]?

其次MQTT的TOPIC规定其只能是非'\0'的元素才能正常处理,不然就断开连接,不知道我这样把a[11]作为TOPIC填到Publish()函数体里面,会不会造成异常啊?

网友A:
strcat(a,b)  a在这只是个地址,所以超出了会继续往后面复制,另外b数组没有结束符strcat可能会出错,我在VS测试至少是有问题的。

网友:
安全编程,请一定用带n的函数,比如strncat。我们公司已经完全禁止用不带n的这种字符串c函数

网友B:
  char b[5] = {0x0a,0x0b,0x0c,0x0d,0x0e};  这个没有以0结尾,如果把它当成字符串来使用,那么它的长度是未知的,上万字节都有可能,具体取决于内存里面实际位置的内容

网友:
以后所有的接口都是用strncat,snprintf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r b[5] = {0x0a,0x0b,0x0c,0x0d,0x0e};  这个没有以0结尾,如果把它当成字符串来使用,那么它的长度是 ...

那如果我用char b[50] = {0x0a,0x0b,0x0c,0x0d,0x0e}; 这样呢 因为b的内容是认为输入不定长的数据,存到eeprom里 我现在做的是吧B设置的足够长,然后拼到一起 这样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cat(a,b)  a在这只是个地址,所以超出了会继续往后面复制,另外b数组没有结束符strcat可能会出错,我在V ...

谢谢 那我把A和b设置的足够长char b[50] = {0x0a,0x0b,0x0c,0x0d,0x0e}; ,然后strcat这样可以么

网友:
char b[50] = {0x0a,0x0b,0x0c,0x0d,0x0e}
你这个就不是字符串,为什么要用串复制函数呢?
如果你一定要用串复制函数,那么将 b 以0x0结尾,否则就呵呵呵呵

网友:
str 是字符串  你去操作 字符数组 你说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用char b[50] = {0x0a,0x0b,0x0c,0x0d,0x0e}; 这样呢 因为b的内容是认为输入不定长的数据,存到e ...

最后面要有一个0,改成这样: char b[6] = {0x0a,0x0b,0x0c,0x0d,0x0e, 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把A和b设置的足够长char b[50] = {0x0a,0x0b,0x0c,0x0d,0x0e}; ,然后strcat这样可以么 ...

楼上的都已经说到了,str这一类的函数都是找字符串的结束符的。数组就不要用strcat来复制了,用的话就加个结束符。

网友:
嵌入式行业里面这种库函数不都是自己写的吗?除非是PC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