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3破屏平板,触摸无效,但是老是干扰外接鼠标啊

楼主(2019-04-02):
右下角的破屏处,鼠标都是定在这里拖都拖不动。。。。一拖它又给抓回来了。。。。

在BIOS里禁了触摸,它还是能“抓”鼠标焦点,不让外接鼠标动。。。。。

网友A:
拆开,把线插头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把线插头去掉

我觉得是要把触摸屏的那个触摸线拔掉就安静了。。。。

网友A:
就是说的这根呀,一般触屏线是单独的,拆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的这根呀,一般触屏线是单独的,拆掉就好了

大师是否知道这根线在哪个部位?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把触摸禁用

网友:
不知道,没有这个东东,不过一般手机或平板打开后很好找,屏上过来的就是两根线,一根显示的大些,一根触摸的好像几根的样子

网友:
感觉设备管理器里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禁用,如果找得到的话

网友:
找到的拆机,可以自己找下有没有好的,看过第一个之后表示通用就对和用吧
https://www.pc841.com/article/20140628-31424_all.html
http://tieba.baidu.com/p/221820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