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DCDC降压芯片,参数帖内说明。

楼主(2019-04-02):
实际使用参数:
输入电压:4.5V
输出电压:3.8V
连续输出电流:2A
峰值电流:3A
最好是同步降压的芯片
各位大神有没有比较稳定的芯片推荐啊?现在用的芯片低压差的时候不好用。

网友A:
DCDC做到100%占空比不是很容易吗? MP2143,SY80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做到100%占空比不是很容易吗? MP2143,SY8089

OK,我研究一下。

网友:
GSM模块供电吧

网友(2019-08-08):
楼主你好,你是在找降压芯片吗,可以加一下我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