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新版本的格式工厂4.6.0.视频转换后体积小得惊人

楼主(2019-04-02):
同一个视频,mp4转mp4,参数不改直接转换,输出出来后,分辨率和帧率不变。用完美解码播放,看不出差别,但体量缩小到原来的8%-10%。下面是播放器读出来的信息。在哪里压缩了?
原版:
[滤镜使用列表]
  (1) Built-in MP4 Source
  (2) Built-in Video Codec/Transform
  (3) Enhanced Video Renderer(Custom Present)
  (4) Built-in Audio Codec/Transform
  (5) DirectSound Audio Renderer

[视频信息]
  视频编码: AVC1 - Native D3D9 DXVA Decoder(*VLD) - Intel(R) HD Graphics
  输入格式: AVC1(24 bits)
  输入尺寸: 1280 × 720(1.78:1)
  输出格式: dxva
  输出尺寸: 1280 × 720(1.78:1)
  帧率: 29.896
  BitRate: 未知

[音频信息]
  音频编码: AAC(0xaac0) - 内置 FFmpeg 解码器(aac)
  采样率: 48000 -> 48000 Hz
  位率: 16 -> 16 位
  声道数: 2 -> 2 声道
  Bitrate: 192 kbps

压缩后:
[滤镜使用列表]
  (1) Built-in MP4 Source
  (2) Built-in Video Codec/Transform
  (3) Enhanced Video Renderer(Custom Present)
  (4) Built-in Audio Codec/Transform
  (5) DirectSound Audio Renderer

[视频信息]
  视频编码: AVC1 - 内置 FFmpeg 解码器(h264, Thread Frame)
  输入格式: AVC1(24 bits)
  输入尺寸: 720 × 1280(1:0.56)
  输出格式: YV12(12 bits)
  输出尺寸: 720 × 1280(1:0.56)
  帧率: 29.896
  BitRate: 未知

[音频信息]
  音频编码: AAC(0xaac0) - 内置 FFmpeg 解码器(aac)
  采样率: 44100 -> 44100 Hz
  位率: 16 -> 16 位
  声道数: 2 -> 2 声道
  Bitrate: 128 kbps

网友A:
这么牛啊,我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啊,我来试试看

应该是手机录制出来时体积太大。再进行二次转换就不会再压缩了。

楼主:
音频压缩了一点点,但不是主要的。

楼主:
编码都是 AVC1(24 bits)

网友:
直接ffmpeg批处理
可以配powershell core
可以有python绑定
还可以有vs

网友:
视频转发微信好友总是提示超大,看来可试下

网友:
我从youtube上下载的MP4文件也非常小
估计用的一样的编码

网友:
编码格式相同码率相同文件体积只会一样

网友B:
格式工厂4.6.0.0官网绿色版  压缩后,老版qqplay和 暴风影音之类的能正常播放么??

楼主:
转换成WEBM后更小,原来15.7M的视频,转换成mp4后是1.71M,webm是1.13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式工厂4.6.0.0官网绿色版  压缩后,老版qqplay和 暴风影音之类的能正常播放么?? ...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手机录制出来时体积太大。再进行二次转换就不会再压缩了。

噢。手机为了降低功耗和保证速率,做了一些妥协吧,比如说i帧多些,b帧少些。而pc压就可以多开b帧了。i帧通常能达到b帧的几十倍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