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二:运行Hello World

楼主(2019-04-02):
前天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529-1-1.html 发表了第一篇关于Linux的文章,没想到迅速就变成了火帖,受到大家的鼓舞,今天再发一篇。
本期主题是在一块板子上运行出hello world来。

本想在第一个帖子里直接编辑把第二篇文章放上来的,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编辑的地方,
这里随带把第一篇文章也放过来,内容如下:

网友:
二楼占座学习了

楼主:
  第一篇的72楼,这次2楼。有想法多交流啊。

网友:
干货干货,向楼主学习

网友A:
刚会用widora显示HelloWorld,套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会用widora显示HelloWorld,套路差不多。

嗯嗯,技术都是相通的。
https://www.widora.io/    你说的是这个板子吗?有什么特色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好贴,感谢楼主:wangwenxue 大师, 力争跟上队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技术都是相通的。
https://www.widora.io/    你说的是这个板子吗?有什么特色可以介绍下吗 ...

是的,
特色说不来,刚开始接触,
完全靠即兴,工作,私活都没需求。
我玩的是NEO,随便摘抄点简介吧:
简介
    NEO是一款电子原型平台,硬件基于MT7688AN Wi-Fi SOC,软件基于OpenWrt / LEDE 等Linux发行版,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存储空间。允许使用 C , SHELL , Node.js , Python等语言进行开发。硬件资源如下:
    MT7688AN MIPS CPU 580MHz
    32MByte FLASH(老批次16MB)
    128MByte DDR2 RAM
    150Mbps Wi-Fi 1T1R 802.11bgn
    100Mbps ETH
    若干GPIOS
    SPI CS0(FLASH占用),CS1预留
    UART0(默认控制台),UART1,UART2
    PWM0-3
    I2S 全双工
    USB2.0 HOST
    SDIO
    供电5V,电流110mA左右
    运行温度:0 - 55 度

网友B:
惊奇发现 水果手机居然有学linux命令工具 ISHELL 查阅它是 Alpine Linux,其它细节也不是很明白。能安装GCC,能编译,能运行

网友:
楼主威武,支持楼主继续

网友C:
资瓷楼主,看了楼主写的教程,感觉很详细,有空跟着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特色说不来,刚开始接触,
完全靠即兴,工作,私活都没需求。

挺好,自我驱动力很强,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资瓷楼主,看了楼主写的教程,感觉很详细,有空跟着学学

我深受网上太多不详细的教程之苦,所以必须要写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惊奇发现 水果手机居然有学linux命令工具 ISHELL 查阅它是 Alpine Linux,其它细节也不是很明白。能安装GCC ...

厉害啊,做公交乘地铁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篇的72楼,这次2楼。有想法多交流啊。

楼主有心了,以后要多向楼主请教

网友E:
楼主,你朋友的淘宝地址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朋友的淘宝地址有吗?

没有淘宝地址,他就是纯粹个人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心了,以后要多向楼主请教

互相学习,我初级学者,大家能多交流,就会学的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相学习,我初级学者,大家能多交流,就会学的快一点。

先跟着你学啊

网友F:
嵌入式linux开发的话,一般要运行在root用户模式吧?

网友G:
顶楼主,想问下一般做应用层开发是所有代码都自己写,还是有框架?音视频处理这种一般需要什么技能?

网友G:
我这边正好在用 移远的EC20 做二次开发,里面就是 linux 系统。跟着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正好在用 移远的EC20 做二次开发,里面就是 linux 系统。跟着楼主学习

用的是open cpu版本吗,我这个后面也会有ec20,不过是用nuc972控制的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好一点的 makefile 模板,我自己写的功能不是很好

我想实现
1、根据源码自动生成依赖文件 gcc -M
2、中间文件可以直接输出到指定的文件夹下
3、可以支持多级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下都有自己的 Make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好一点的 makefile 模板,我自己写的功能不是很好

我想实现

makefile这块我之前只是简单用了下CMAKE,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这几个功能,不过我得研究一段时间。
等后面我争取在文章里专门说下makefile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想问下一般做应用层开发是所有代码都自己写,还是有框架?音视频处理这种一般需要什么技能? ...

这个看具体应用我觉得,有能复用的尽量复用。音频我没弄过,视频后面我会在板子上结合usb摄像头专题写一篇,用的v4l2,就是一种视频处理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嵌入式linux开发的话,一般要运行在root用户模式吧?

我工作接触的,就一个root用户。

网友H:
楼主,现在都用eclipse 或 Blocks 之类的IDE 开发程序的,没有多少人用命令行编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现在都用eclipse 或 Blocks 之类的IDE 开发程序的,没有多少人用命令行编译的了 ...

回头我试试code::blocks,自己用哪个用习惯了就好

网友I:
当我接触这种命令行方式的操作,感觉回到30年前刚接触pc的时代,一行命令要输一大串字符,还不能出错,还要记得住,非我等平庸之辈能学得会的,还是选择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我接触这种命令行方式的操作,感觉回到30年前刚接触pc的时代,一行命令要输一大串字符,还不能出错,还要 ...

一行,其实大部分不用自己一个个字符敲的,多用TAB键就好了。常用的命令其实也不多,多用用就好了,刚开始接触确实不太习惯。

网友:
windows + eclipse + linux arm 工具链   第235页

网友D:
这个应用在NUC972的arm-2014.05-29-arm-none-linux-gnueabi-i686-pc-linux-gnu.tar.bz2 交叉编译器,2440芯片能不能用这个编译器,选择交叉编译器看的不是很懂啊

网友:
也想学 LINUX,断断续续学了好久,还没摸到门道。
这次跟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用在NUC972的arm-2014.05-29-arm-none-linux-gnueabi-i686-pc-linux-gnu.tar.bz2 交叉编译器,2440芯 ...

S3C2440 CPU为arm920t,架构是armv4t,用这个也可以。
你的2440芯片,官方正常会推荐交叉工具链的,用它的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S3C2440 CPU为arm920t,架构是armv4t,用这个也可以。
你的2440芯片,官方正常会推荐交叉工具链的,用它的 ...

谢谢啊,这个懂了,现在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PDF文件里面写到的environment.sh,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是从哪里来的没看明白。另外“使用命令:arm-none-linux-gcc hello.c -o helloworld  编译”这个命令有错误,arm-none-linux-gcc这个命令应该是arm-none-linux-gnueabi-gcc

网友:
引用 楼主:
S3C2440 CPU为arm920t,架构是armv4t,用这个也可以。
你的2440芯片,官方正常会推荐交叉工具链的,用它的 ...

明白为什么加这个文件了environment.sh

网友J:
顶楼主,写的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这个懂了,现在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你PDF文件里面写到的environment.sh,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的,是 ...

对对,arm-none-linux-gnueabi-gcc,写错了,多谢指正!
另外用你这个交叉编译链,我不确定放到你的板子一定就能运行,你可以试下。最好是保持这个交叉编译链和你板子上系统编译时用的是一致的。
不过如果你板子的系统(uboot、kernel、文件系统)也是用这个交叉编译编译链编的,那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由于帖子没法编辑,特此补充说明一下:Linux学习系列二:运行hello World.pdf中第12页,有2处错误,arm-none-linux-gcc应该是arm-none-linux-gnueabi-gcc。感谢2楼网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楼主,写的好清楚!

谢谢,有什么好的意见欢迎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arm-none-linux-gnueabi-gcc,写错了,多谢指正!
另外用你这个交叉编译链,我不确定放到你的板子一 ...

2440之前同事有一个,可惜被他放老家了,本来准备借过来用的,现在准备买个nuc972的板子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跟着楼主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支持楼主,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等第三讲,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惊奇发现 水果手机居然有学linux命令工具 ISHELL 查阅它是 Alpine Linux,其它细节也不是很明白。能安装GCC ...

这个功能真的很不错,玩了两天,很好用,就是敲代码比较费劲,真在琢磨通过ssh连接Alpine Linux,如果能行那就太好用了

网友G:
更新了吗,楼主,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新了吗,楼主,期待

周末更新

网友K:
楼主可以给你提些建议
1、查看或编译代码尽量用vim,不用gedit
2、复制应用程序到板子上,可以用NFS,这样效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给你提些建议
1、查看或编译代码尽量用vim,不用gedit
2、复制应用程序到板子上,可以用NFS,这样 ...

很好的建议,后面多用vim。
用习惯了scp感觉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新了吗,楼主,期待

已更新,不好意思,速度慢了点

楼主:
靠,碰到老熟人了,

网友(2019-08-12):
楼主厉害啊,正在硬件转底层,希望楼主能整I.MX6的使用例程,传授一点菜鸟到入门的经验,我有这个平台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2019-10-24):
第二篇下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碰到老熟人了,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系列一的答案没有揭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