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摄像头识别龙虾的颜色和尺寸有可参考的吗

楼主(2019-04-02):
之前想做龙虾分拣机,大家也提出了很多方案。后来发现除了重量分级的需求,我其实忽略了2点:
1.分出死虾
2.龙虾分青虾和红虾 需要分开进行规格划分;一个颜色发青一个颜色发红

死虾比例较小,我觉得暂时可以不用考虑,青红之分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对虾子的识别,我想到了通过摄像头去识别。
1.识别青红
2.根据拍照尺寸去估算重量。龙虾的重量分级精度没那么高,只是一个较粗的范围  譬如4-6钱  6-8钱

如果通过摄像头去识别,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同一煮成红虾,就省了这一步!

网友A:
摄像头识别颜色没问题呀
识别大小,需要知道距离,还有摆放的方位,因为万一它的脸正对摄像头,就变小了。

网友B:
相机识别颜色和外观尺寸大小 + 称重  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识别颜色没问题呀
识别大小,需要知道距离,还有摆放的方位,因为万一它的脸正对摄像头,就变小了。 ...

摄像头识别有没有例子可用?  距离是固定的  方位会不一样  但是应该对尺寸测量结果不太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识别颜色和外观尺寸大小 + 称重  应该可行

谢谢 称重作为附加件  正常不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识别有没有例子可用?  距离是固定的  方位会不一样  但是应该对尺寸测量结果不太影响 ...

我做过一个识别红包的,识别尺寸还没试过。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278-1-1.html

网友:
流水线平面,工业摄像机,usb3.0读取分析

网友:
你准备好照片去训练算法就得了
分类算法的机器学习用matlab来做不难,有图形界面.

网友:
流水线,工业线阵相机,led光源,千兆网,这是一个成熟的方案。

网友:
这样做下去,成本就上去了,哈哈

网友:
颜色可以用高斯混合模型分类

网友:
光源就够楼主研究一壶了,可以试试紫外线萤光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tv.cctv.com/2019/03/30/VI ... Ksqe.E64tQZKGAFoy.2

网友:
虾脸识别系统?

网友C:
楼主做下来发现,雇人成本低,精力还是放在运作上,不要用技术思维做商业

网友:
尺寸识别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如何有双目摄像头或者摄像头阵列。
颜色识别是可以做,不过与光照关系比较大,也就是所谓白平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下来发现,雇人成本低,精力还是放在运作上,不要用技术思维做商业 ...

不是自己用

网友:
刚看了,我爱发明一期节目,通过称重方法分选,关于颜色

网友D:
用红外识别,死虾的温度低红外特征也低。

网友:
这一套下来,1000块成本都不够,远远超出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红外识别,死虾的温度低红外特征也低。

弄个红外探头?有没有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红外识别,死虾的温度低红外特征也低。

龙虾是冷血动物  温度和环境基本一致  红外 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龙虾是冷血动物  温度和环境基本一致  红外 能检测出来吗

只要有活动,温度总会高一点的,租一台热像仪用一下就好了,也不贵,国产的就行

网友:
感觉大小能 简单点:
象电影绿背景一样, 虾进来后, 统计一下 没有挡住 的背景 就能区分大小了。
颜色的话,普通 摄像头就行了吧,扣掉背景 然后 平均下

感觉都不需要工业货。 当然 opencv是肯定要搞搞的,
不是有一款 opencv的开发板吗?可以玩玩。

淘宝: openmv

网友:
大小能用线阵ccd 做呀,普通的很便宜,反正是虾在动。

网友:
我去,再想了一下,摄像头也用不着 就能区分大小了。。。。。

当然,秤也不需要。

网友:
用大量的已知照片进行训练

网友:
这种是工业相机了吧, 感觉像AI了

网友:
摄像头固定位置,背景颜色固定,拍照后计算背景颜色像素数量就可以算出龙虾尺寸了。
对非背景部分的像素点颜色求平均作为龙虾的颜色

----修改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