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烙铁头复活剂或膏?效果如何,有何副作用

楼主(2019-04-02):
请教:谁用过烙铁头复活剂或膏?效果如何,有何副作用?
手上一支奥科的烙铁头,感觉不吃锡,按网上的秘诀,用酒精煮,还是不管用,优酷上有大神推荐烙铁头复活剂或膏,请问哪位坛友用过,效果如何,副作用如何?谢谢!

网友:
折腾的精力,远远超过,扔了一个烙铁头吧

网友A:
一把锉刀就搞定了,要啥复活剂(锉完及时上锡),实在救不了的话,就买新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把锉刀就搞定了,要啥复活剂(锉完及时上锡),实在救不了的话,就买新的烙铁头 ...

奥科的头,150元一根不包邮,能凑合着修回来,就修一下吧。舍不得用砂纸挫刀。

网友:
买了奔驰就不要自己换机油啦。

网友:
弄一堆锡,混一点松香,烙铁热了之后往里戳,磨擦磨擦。

网友B:
除烙铁头氧化层用普通焊锡膏,平常焊接用松香和焊油,还没发现什么副作用,反正高频烙铁头不值钱。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烙铁头,那就是镀层破坏了,修改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基于理论。

最外层的锡完蛋了,如果能再次上锡才行。一般电镀才能上结实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烙铁头氧化层用普通焊锡膏,平常焊接用松香和焊油,还没发现什么副作用,反正高频烙铁头不值钱。 ...

焊锡膏?你是说锡浆么?

网友C:
建议楼主招个小弟或助理来搞焊接,
听说楼主是产品开发大牛,
我觉得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方案设计和开发上,
如果是业余爱好那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招个小弟或助理来搞焊接,
听说楼主是产品开发大牛,
我觉得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方案设计和开发上, ...

5000元一个月包吃包住请了一个90后帅锅大专生,做了半个月就不想做了,他说他宁愿去美团送外卖!

网友D:
注意不要用酸性复活膏(助焊膏)。推荐去立创商城买维修佬的复活膏,用完马上上锡,最后用酒精洗干净。

网友:
松香,大量锡,狠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不要用酸性复活膏(助焊膏)。推荐去立创商城买维修佬的复活膏,用完马上上锡,最后用酒精洗干净。 ...

谢谢,已加入购物车!买了8克那种!

网友E:
研究过,烙铁头主要是松香碳化发黑,或者头子氧化发黑两种,一般是沾松香加焊锡在高温海绵上反复擦,但是这个方法对于严重的烙铁头无效,那种头子专用复活膏是焊锡和化合物的混合物,我试了goot的,效果不好,还有一种日本的goot的弱酸膏,这个本来是助焊剂,但是做修复膏还是不错的,但是弱酸,用完最好把烙铁头擦干净。日本威特的也有类似的说是无酸,其实还是弱酸的,好像比goot好一点,我还用过1500目的砂纸轻轻打磨,这个效果最好,其实烙铁头外部的涂层挺厚的,砂纸也可以用的。没用过无酸修复膏,感觉还是弱酸的效果应该好一点,因为去氧化本身也就是轻微腐蚀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研究过,烙铁头主要是松香碳化发黑,或者头子氧化发黑两种,一般是沾松香加焊锡在高温海绵上反复擦,但是这 ...

谢谢,去年为了打磨长刀研,买了一系列的砂纸,从500目到3000目都有,还有宫本研磨膏。这下可派上用场了。

网友:
那玩意不好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烙铁头,省的时间用来干活,足够买烙铁头了

网友:
用打湿的无机海绵,擦拭然后上锡,然后反复擦拭。高温氧化物遇上水立马冷却会脱离,并且洛铁温度会下降,这个功夫立马上锡,防止二次氧化。或者用钢丝球变上锡边擦拭。

网友F:
烙铁头复活剂相当于在烙铁头上镀锡。我在纯铜的老式烙铁头(尖头)上用,效果很好。尖头最容易烧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烙铁头复活剂相当于在烙铁头上镀锡。我在纯铜的老式烙铁头(尖头)上用,效果很好。尖头最容易烧死。 ...

是这类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类东西吗?

是的,你这个是好东西,我买的国产的都好用。

网友G(2019-10-10):
楼主用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效果怎么样

有点效果,但不明显,不能起死回生。

网友:
助焊效果不明显而且用多了时间一长可能会腐蚀电路板和烙铁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点效果,但不明显,不能起死回生。

我看老外一般都是推荐放到铜丝球里来回蹭
然后上一点修复膏
反复几次就能重新镀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老外一般都是推荐放到铜丝球里来回蹭
然后上一点修复膏
反复几次就能重新镀上锡 ...

反正我那支STTC136没有救回来,泡一下,亮晶晶的,再上锡,用一会儿,又黑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楼主对器材的爱好我着实佩服,我一把刀头936用几年,不过最难也就焊一下QFN,刀头一直亮晶晶,最近坏了一个刀头,10块换了一个,又可以用两年

网友J:
引用 楼主:
5000元一个月包吃包住请了一个90后帅锅大专生,做了半个月就不想做了,他说他宁愿去美团送外卖! ...

加一点有社保我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对器材的爱好我着实佩服,我一把刀头936用几年,不过最难也就焊一下QFN,刀头一直亮晶晶,最近坏了一个 ...

哈哈,我就是传说中的器材党,手艺不行靠器材,就跟古代人打架一样,武功不行的就靠宝刀宝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对器材的爱好我着实佩服,我一把刀头936用几年,不过最难也就焊一下QFN,刀头一直亮晶晶,最近坏了一个 ...

936烙铁也不错,经典,但还是奥科更好用。STTC126焊0402的贴片零件非常好使。

网友:
用过,还是有有效果的。但为了一个买一瓶也不划算吧!

网友:
覆铜板+助焊剂+焊锡
温度450,摩擦摩擦摩擦摩擦……

网友K:
用过维修佬的复活膏,觉得挺好用,
之前 用钢丝球、海绵都蹭过,洛铁头发黑,上不了锡。用复活膏一点,立马金光瓦亮。

网友:
楼主看来也是挺爱折腾的,这是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元一个月包吃包住请了一个90后帅锅大专生,做了半个月就不想做了,他说他宁愿去美团送外卖! ...

工作环境太差,送外卖可以看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过维修佬的复活膏,觉得挺好用,
之前 用钢丝球、海绵都蹭过,洛铁头发黑,上不了锡。用复活膏一点,立马 ...

真的么?感觉我手上的那根STTC140可能是彻底烧死了,怎么折腾都没用。

网友:
我是用高温加热,是氧化层脱落,然后降温加松香,很新的一样。

网友L:
我是用高温加热,使氧化层脱落,然后降温加松香,跟新的一样。破输入法,错俩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用高温加热,使氧化层脱落,然后降温加松香,跟新的一样。破输入法,错俩字。 ...

你们说的这些方法都是对付纯铜烙铁头么?奥科的烙铁头表面有很薄的镀层,镀层破坏了,就没用了,据说是这样的,不知真假!

网友:
我的是普通的,最普通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么?感觉我手上的那根STTC140可能是彻底烧死了,怎么折腾都没用。

我的洛铁头是X宝买的,啥牌子也不知道。
可以试用一下复活膏,感觉一下,也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网友:
买新的烙铁头是最好的,以前我喜欢修福膏,但是修复后,5秒焊锡据发黄,最后发黑,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用过锉刀,打磨以后光亮如新,全部镀好锡层,照常使用。只要不掉锡,没啥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指导,不纠结这个问题了,买了几斤烙铁头,用到孙子辈都用不完。
现在唯独缺奥科的刀头,但听网友说奥科的刀头不太好使,于是就用203H的刀头应付一下。

网友M:
这玩意好的烙铁头最多用一次,换了带休眠的烙铁就再也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玩意好的烙铁头最多用一次,换了带休眠的烙铁就再也没用过了

那是因为你的焊接量不大,经常用的,一支烙铁头,即使休眠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东西只会缓解一时,没多久还会变黑的。还是用高目砂纸轻轻在氧化变黑的地方打磨,然后通电把烙铁头泡在松香里,再上锡就行了

网友:
感觉楼主买错东西了,我用白光烙铁头,原装的50元一个左右,爱惜着用,其中一个头工作日每天烧一两小时三年多了,完全没问题,一直不需要换。就是有些时候一些提防SB人过来借工具用,温度使劲调高一次就烧毁了,什么鬼修复都没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加一点有社保我给你做:)

层主。能否加Q聊一下?  我270833809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层主。能否加Q聊一下?  我270833809

要修电脑?

网友K:
焊接之类,初步一点的硬件设计,我们都有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K:
焊接之类,初步一点的硬件设计,我们都有需求。

加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