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针访问变量比直接使用变量程序大了很多,如何优化?

楼主(2019-04-02):
指针nec_code指向数组,按下面的写法足足比直接写数组元素多了200字节ROM,有无办法优化?
                    *nec_code     >>= 1;
                    if(*(nec_code+1) & 0x01) *nec_code     |= 0x80;
                    *(nec_code+1) >>= 1;
                    if(*(nec_code+2) & 0x01) *(nec_code+1) |= 0x80;
                    *(nec_code+2) >>= 1;
                    if(*(nec_code+3) & 0x01) *(nec_code+2) |= 0x80;
                    *(nec_code+3) >>= 1;
                    if(u8_ir_bit_data == 1)  *(nec_code+3) |= 0x80;

网友A:
打开编译器优化试试

网友B:
写八位机的程序,我是极少用指针的

网友:
8位机不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编译器优化试试

非KEIL C.
已经把指针指定存储空间了,挤出16字节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八位机的程序,我是极少用指针的

我想把程序做成模块化,如果不使用指针就只能用全局变量来传递参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程序做成模块化,如果不使用指针就只能用全局变量来传递参数了。 ...

函数的参数不也是一样能传递内容?只不过没有指针所能涵括的数据量大而已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看看你的那一大堆算法能不能优化了

网友:
指针访问用的是间接访问,本身就会差上一些,如果是指定为DAT的方式,和IDATA方式相同,其它的全会有影响

网友:
你这个算法就是做一次整数的右移操作。看看有没有机器指令。应该几句话就能搞定的。不需要用这么复杂的c语言实现

网友:
要用nec_code++;  *nec_code处理.
*(nec_code+3): 先算加法, 再偏移量寻址, 再处理.   数组是固定地址寻址

网友:
读取4字节数据到本地变量后,本地变量处理,完成后再把这四个数据写回去

网友:
for( byte now = 0, next = 0, n = 0; n < 3; n++ )
{

        now = nec_code[n];
        next = nec_code[n+1];

        if( next & 0x01 )
        {
                now = (now >> 1) | 0x80;
                *(nec_code+n) = now;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程序做成模块化,如果不使用指针就只能用全局变量来传递参数了。 ...

51单片机不是RISC类型的,它的指针访问(间接寻址)和全局变量(直接寻址)使用不同的指令,消耗的指令周期也不一致,存储器也有多种区块。你这代码一旦用了指针,看起来没啥优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