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50 uClinux的低功耗模式测试

楼主(2019-04-02):
Linux是有低功耗模式的(Low Power Mode),emcraft的STM32F7也实现了这个功能,它支持suspend to RAM模式。也就是电脑上常说的挂起到内存。
在STM32F750开发板上可以通过命令行使系统挂起,使用SW3 button唤醒系统(wake up)。
1. 系统正常启动,测量5V输入端电流,大约210mA

2. 在控制台输入系统挂起命令
/ # echo mem > /sys/power/state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7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14 seconds) done.

这时测得的系统电流消耗大约10mA(由于所用万用表只有10A档适合测量这个板子的电流,如果有合适的mA档其实应该更精确一些的)

3. 按下SW3 button系统恢复运行

dwc2 50000000.usb: suspending usb gadget g_serial
dwc2 50000000.usb: s3c_hsotg_ep_disable: called for ep0
dwc2 50000000.usb: s3c_hsotg_ep_disable: called for ep0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5.553 msec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4.632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482 msecs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748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316 msecs
dwc2 50000000.usb: resuming usb gadget g_serial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111.242 msecs
Restarting tasks ... done.
/ #

此时系统电流重新回到210mA左右。

网友:
老铁出个LINUX简易教程呗,我一直想入手你这块板子,可又。。。
工作中用不到,再加上没啥资料。。确实是难以进步。。

网友:
厉害!写个教程吧学习学习。

楼主:
我也是现学现卖,看到linux有哪些功能在我的板子可以实现就试一下,出教程真不敢想。
学Linux真不是看个什么十天学会xxx教程的事,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多上网搜搜,慢慢积累,时间长了很多就都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耗不错

不用网口还可以再降50-60mA。

网友B(2019-06-28):
楼主,我想知道这只是个人随便玩玩,还是有其他的价值意义?

网友:
gui应该linux+qt方便吧,要是普通应用,跑个rtt、freertos等也很好,我自己很想知道uclinux现在的应用chang j

网友:
应用场景,不好意思,写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这只是个人随便玩玩,还是有其他的价值意义?

随着uClinux并入Linux主线以后,linux的特性、功能,uClinux差不多都有了。
低功耗模式也是Linux系统的基本功能,我看到了emcraft在uClinux系统上实现了,拿过来试验。

网友C:
uClinux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gui支持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linux和标准的有什么区别?guo支持哪些?

建议上网搜。我说的和理解的不一定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