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COSMIC 编译错误请教

楼主(2019-04-02):
刚安装的开发环境,工程文件是原来别人的,肯定是编译成功的,不知哪里安装或设置问题,编译报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

clnk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DC103_Dis.sm8 -mDebug\DC103_Dis.map Debug\DC103_Dis.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sm8 -mDebug\DC103_Dis.map Debug\DC103_Dis.lkf
#error clnk Debug\DC103_Dis.lkf:1 prefixed symbol f__stext in conflict (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Lib\crtsi.sm8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error clnk Debug\DC103_Dis.lkf:1 symbol __stext not defined (Debug\stm8_interrupt_vector.o )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 (x86)\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DC103_Dis.sm8 -mDebug\DC103_Dis.map Debug\DC103_Dis.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网友A:
编译器需要发邮件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需要发邮件注册的。

破解版的也需要邮件注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解版的也需要邮件注册?

发个邮件申请个lis就是正版的了,不过只有一年时间 到期还的发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邮件申请个lis就是正版的了,不过只有一年时间 到期还的发邮件

破解版的已经有license了

网友:
那么大的#error也不看看

网友:
感觉是中断服务程序或者是中断向量表文件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