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雕刻一张pcb板,目前转雕刻G代码的软件有改进了吗?

楼主(2019-04-03):
10年前的AMCNC-01机,是使用Cooper CAM 将Gerber文件转成雕刻G代码。

当时我编写的教程如下。操作很复杂。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6)使用CopperCam软件雕刻PCB  (本帖子卧虎藏龙!)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43171-1-1.html

这样刀路就简化很多。如下图的效果。

1。10年过去了,有更好的生成G代码的方法了吗?

2。coppercam有新的版本了吗?

楼主:
这个coppercam软件,是可以生成隔离层的。然后导出隔离层G代码就可以雕刻了。(第17步)

网友A:
只要隔离可以用开源的flatcam,不过清死铜功能比coppercam差太多,所以我还是用coppercam,新版没什么可见的改变。

网友B:
artCAM生成隔离刀路很简单,就是不能直接导入gerber,要先转cad,部分pcb软件导出cad文件也是比较繁琐。

网友C:
以前村长搞了个  dxf 转g代码的程序。但是,我这边能产生的dxf 都与他提供的例子格式不一样。他那个软件都是没法转的。不知他的dxf文件是那种版本的

网友:
如果dxf能直接产生 g代码  就非常简单了,pcb 保存为 dxf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隔离可以用开源的flatcam,不过清死铜功能比coppercam差太多,所以我还是用coppercam,新版没什么可见 ...

flatcam 哪里可以下载?

新版有破解的吗?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tCAM生成隔离刀路很简单,就是不能直接导入gerber,要先转cad,部分pcb软件导出cad文件也是比较繁琐。 ...

任何pcb转gerber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pcb转gerber都是很简单的。

转gerber是简单,但是转dxf,会涉及到线条是否闭合,是否填充等问题。artCAM只支持dxf导入。
例如这个十字花焊盘,用allegro导出是这个样子,全部都需要手动剪切多余的线,不知道是否有方法可以快捷的处理,没有深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tcam 哪里可以下载?

新版有破解的吗?哪里下载?

http://flatcam.org/

CopperCAM我已经记不清哪里找的破解了,好像是直接从官网下载最新版,然后在网上找对应版本的破解文件这样子吧,反正也是折腾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flatcam.org/

CopperCAM我已经记不清哪里找的破解了,好像是直接从官网下载最新版,然后在网上找 ...

你现在使用的是coppercam的破解新版本?

和谐文件能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使用的是coppercam的破解新版本?

和谐文件能上传上来?

刚刚试了一下,最新版好像还是破解不完全,大板输出gcode不完全。而且新版和旧版没有感觉出什么大的变化,还是直接用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
试试这个,绿色版,直接运行。

网友:
雕刻PCB板用什么刀比较好?之前用过0.2的平底尖刀,雕刻线路边缘不太平整

网友(2019-06-04):
用起来还是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村长搞了个  dxf 转g代码的程序。但是,我这边能产生的dxf 都与他提供的例子格式不一样。他那个软件都 ...

我是直接用DXP导出的,会不会是因为DXP版本不同的原因。不过,那玩意已经很久没玩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我以前用的方法是 AD导出BMP位图,然后Artcam生成矢量边界,出刀路

网友(2019-11-05):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5742&mobile=2

网友:
我以前在论坛里发过的20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