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4)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楼主(2019-04-03):
在ubuntu16.04.2中,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

在ubuntu中进行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PC操作系统:ubuntu16.04.2 LTS
开发板:天嵌科技 TQ E9-V3

安装前准备:
1、参考Linux开发环境搭建-(1)(2)(3)节的内容。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1)安装VMware Workstation虚拟机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2)VMware虚拟机下安装Ubuntu16.04.2 LTS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3)配置Ubuntu16.04.2 LTS
2、安装过程中所需的文件和压缩包,在TQ E9-V3的附带资料中寻找。
3、其他开发平台的安装方式大同小异。

TQ E9-V3当前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是: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1、使用FileZilla Client工具,把交叉工具链 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上传到ubuntu 的/opt/tools 目录,然后使用以下命令进行解压:
        cd /opt/tq-e9/tools
        tar xvfj 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C /

2、解压完成后,交叉编译工具链所在的目录为:
       /opt/EmbedSky/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3、把交叉编译工具链所在的目录添加到ubuntu系统的环境变量。
修改 /etc/environment 文件,设置为以下内容: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usr/local/games:/opt/EmbedSky/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修改 /etc/profile 文件,在文件的最后添加以下内容:
        export PATH=$PATH:/opt/EmbedSky/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bin
保存后关闭,执行“source /etc/environment”和“source /etc/profile”命令,使修改生效。

4、在终端中执行“arm-linux-gnueabihf-gcc -v”,即可查看交叉编译工具链的具体信息。

注:某些 ubuntu 系统,在配置完环境变量后,执行“arm-linux-gnueabihf-gcc -v”后,仍然提示找不到工具链,只需执行以下命令“apt-get install lsb-core”进行更新,即可解决该问题。

5、安装工具链完成后,需要把TQIMX6_V3.0_CD_20181016\Linux平台工具\ubuntu_env_install.sh文件上传到ubuntu系统,并执行该文件,继续完成其他工具和依赖包的安装,以便满足后续的开发工作。

楼主:
本章节pdf下载: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回复的人这么少,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回复的人这么少,顶楼主

感谢关注和支持

网友B:
用imx6ul也需要安装ubuntu_env_install.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mx6ul也需要安装ubuntu_env_install.sh吗?

不需要的,ubuntu_env_install.sh 脚本是针对 imx6q 平台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下载的连接 或者 装好的 虚拟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下载的连接 或者 装好的 虚拟机呀

请问您需要哪方面的资料链接?

网友C(2019-05-04):
引用 楼主:
请问您需要哪方面的资料链接?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提供一下开发环境的 虚拟机。
就是安装好编译器等的虚拟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提供一下开发环境的 虚拟机。
就是安装好编译器等的虚拟机。谢谢 ...

可以的,请问您需要 imx6q 平台还是 imx6ul 平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请问您需要 imx6q 平台还是 imx6ul 平台的?

都可以,我就是学习。也是刚学习,不是很懂,现在我在网上 看到qemu  这个好像可以仿真cortex-a9的片子?不是很懂,楼主能给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我就是学习。也是刚学习,不是很懂,现在我在网上 看到qemu  这个好像可以仿真cortex-a9的片子? ...

很抱歉,qemu这方面的内容,暂时没有接触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抱歉,qemu这方面的内容,暂时没有接触过呢

我看了一下好像sylix 下有qemu的仿真,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好像sylix 下有qemu的仿真,我先看看。

你好,ubuntu虚拟机镜像已经发送给你,请查收一下。

网友D:
楼主 把FileZilla Client这个软件也上传一下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把FileZilla Client这个软件也上传一下吧  谢谢

您好,FileZilla 可以从以下地址下载:点击这里

网友(2019-08-28):
TQ E9-V3当前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是: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这个文件哪里来的??

网友:
TQ E9-V3当前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是: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这个的下载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Q E9-V3当前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是:gcc-linaro-5.3-20170216.tar.bz2  这个的下载地址呢?? ...

你好,可以到天嵌科技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到天嵌科技下载相关资料

问下啊,是不是不同的芯片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都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啊,是不是不同的芯片使用的交叉编译工具链都不相同??

有些可以使用相同的,但一般建议使用开发板厂家配套的编译器。网上也有第三方通用的编译器,如 Lin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