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电采样,是否只要半波就可以?

楼主(2019-04-03):
如图:

只要采样正半周180度,再做RMS运算,就能得到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相对比全周期360度采样,有什么缺点?

网友:
不是不可以,要看要求。

楼主:
做了下测试
找到过0点,在正半周做32点采样,再RMS运算,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A:
采集电压,如果交流电压没有畸变,可以采集半波计算;
如果是采集电流的话,一般建议采集全波,因为有些负载的电流正半周和负半周的波形是不对称的

楼主:
交流电阻采样,电容滤掉直流部分,再到单片机。
换了几个交流源参数,结果都是正确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电压,如果交流电压没有畸变,可以采集半波计算;
如果是采集电流的话,一般建议采集全波,因为有些负 ...

单看楼主这个仿真图,就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不做电压记录功能只是显示没什么问题。当电压正负是不对称的畸变并且要记录下来时就要采全周期的数据了。楼主的是怎样同步做电压采样的能介绍下吗(当电网的频率有偏差时),

楼主:
直接电阻采样,将交流信号叠加在直流上,再用运放做过0啊。

楼主:
当然,信号的周期也可以计算出来,那样就可以根据信号频率来计算采样间隔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下测试
找到过0点,在正半周做32点采样,再RMS运算,结果是正确的。

你这样测试肯定是可以得,但是实际得电网可不是这么干净得波形。所以 就看你得要求指标了

网友:
主要看负载吧,比如一个负载入口就是个整流桥搞成直流了,那正反方向肯定一模一样了。

网友:
正常应用的时候,因为谐波的问题,测量结果会有比较大的偏差,也是半波32点采样,后来改成全波采样了

网友:
举个栗子:电热毯在低档的时候,是在电热丝上串了二极管,只有半个周期有负载

楼主:
交流电阻直接采样,2.5v偏置电压,采样结果存在2.5v偏置电压,如何消除DC偏移?

网友:
mark 学习一下  马上需要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电阻直接采样,2.5v偏置电压,采样结果存在2.5v偏置电压,如何消除DC偏移? ...

运放减法器

楼主:
这个是全波采样,不用过0,也是采用RMS,结果也是正确的。

楼主:
在交流线上串了个二极管,成半波,采样出来的数据和仪表测出的基本接近。

网友:
1/4波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全波采样,不用过0,也是采用RMS,结果也是正确的。

这个周期宽度需要预知?

楼主:
当然,如果不知道周期,怎样确定采样点数?

楼主:
软件打印全波采样波形和全桥整流采样波形看起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