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有没有其他程序下载方式

楼主(2019-04-03):
DSP28335有没有其他程序下载方式,DSP除了通过仿真器进行程序下载   还有没有其他程序下载方式   比如通过串口,或者CAN总线之类的?

网友A:
当然有  串口 还有用BL下载的

网友:
串口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  串口 还有用BL下载的

楼上是否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目前想弄一个通过串口能够烧写程序的功能,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楼主:
楼上是否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通过CAN烧写,先将BootLoader用仿真器烧写进去,APP就用can烧写就行

网友: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ad596142041/9892080,DSP的工程;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ad596142041/10318855;对应的上位机.

网友:
仔细看看datasheet吧  你说的这些方式都支持

网友:
用C2PRO,sci烧录

楼主(2019-05-30):
详情可参照BOOT ROM引导模式章节

楼主:
谢谢楼上   网上查了下   楼上说的这个方式是最常用的

网友:
9楼正解,USB转232TTL+通过烧写端子设定好BOOT+U口供电。单根USB转232TTL线搞定~

网友(2020-07-07):
有啊 可以实现在线烧写 这样就可以通过各种通讯方式更新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