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170芯片数据手册DEMO环路补偿取值的疑问

楼主(2019-04-03):
近期个人使用TPS40170芯片过程中,在环路补偿设计阶段,对于数据手册DEMO电路补偿网络参数取值有疑问。按照同样的设计要求,自己计算、使用Ti计算器SLUC263、SIMPLIS仿真3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均与数据手册给出的结果不一致。希望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呢,详细的问题分析和验证可以参考PDF文档。
在数据手册第35页给出了环路补偿元器件参数以及环路响应曲线。这里指出,设计要求是带宽 为Fco=60kHz,相位裕度PM=50°。在Ti提供的SLUC计算器内,完全复制全部电路参数,得到的穿越频率Fco=28kHz、PM=63°。另外使用SIMPLIS仿真,DEMO提供环路补偿参数得到的频率响应,Fco=28kHz,PM=58°,都与数据手册给出的频响曲线相差很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我自己参考Intersil的一篇技术文档,计算出一组结果,仿真得到的Fco=52kHz,PM=42°,与设计要求有一定偏差,但要比DEMO的结果好上不少。

网友:
Intersil的文档呢

楼主:
现在传上来,Intersil的传递函数居然没包含负载,也是奇怪,不过我仅仅用了环路补偿部分零极点设置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传上来,Intersil的传递函数居然没包含负载,也是奇怪,不过我仅仅用了环路补偿部分零极点设置方法。 ...

楼主我看了表格 我跟你输入一样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另外看了你的建模 跟IC内部还是区别 用tina加ti的模型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了表格 我跟你输入一样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另外看了你的建模 跟IC内部还是区别 用tina加ti的模型 ...

我试试Tina吧,主要是Ti给的计算器算出来也和DEMO给的结果相差太大,觉得很奇怪

楼主:
查了Tina Example里面的TPS40170_AVG出来是这样,42.88k/53.07°,你用的图结果也是这么多?不过也和Ti自家的Excel不一样啊,差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Tina Example里面的TPS40170_AVG出来是这样,42.88k/53.07°,你用的图结果也是这么多?不过也和Ti自 ...

一样的 excel可以解密了看看他是怎么计算的 输出电容那里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excel可以解密了看看他是怎么计算的 输出电容那里影响很大

联系了Ti,卵用没有,下面的人根本不懂,上面的人联系不上,FAE的答复是,做数据手册,DEMO板,Excel是不同的人,不知道以哪个为准,所以最好是不用这个芯片。。。。。无语了

网友B(2019-05-12):
引用 楼主:
联系了Ti,卵用没有,下面的人根本不懂,上面的人联系不上,FAE的答复是,做数据手册,DEMO板,Excel是不 ...

楼主你好 intersil  第四页 里边TYPEII  LC的增益部分 是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intersil  第四页 里边TYPEII  LC的增益部分 是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

LC的增益很简单,即(1/sC+ESR)/(1/sC+ESR+sL+DCR),如果要算上负载,那么就用RL||(1/sC+ESR)替代原来的(1/sC+ESR)即可,你化简下分子分母,就可以得到第4页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excel可以解密了看看他是怎么计算的 输出电容那里影响很大

Excel不知道怎么解密了,最近看了各种方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网络分析仪,那就安静的抄评估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C的增益很简单,即(1/sC+ESR)/(1/sC+ESR+sL+DCR),如果要算上负载,那么就用RL||(1/sC+ESR)替代原来的(1 ...

传递函数 倒是知道怎么写,整个过程matlab 也能求解,不清楚下边GAIN FILTER 怎么算的

网友:
我知道的是TI不同工具近似计算的时候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Excel是按照某某A远远大于某某B,然后计算零极点的时候就忽略某某B了,就是TI各种PPT上的惯用套路。
TINA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Intersil中穿越频率的取值不一样,所以算出来的差很远,本来都是从0.1倍到0.2倍开关频率之间随便取,根据你的动态响应需求而定,想怎么取怎么取。
不过这些值在你的功率级确定是能用上的话,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2020-09-03):
刚接手搞这个,要求用到TRACK模式,完全不懂补偿网络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接手搞这个,要求用到TRACK模式,完全不懂补偿网络怎么搞。

没有低频网分,知道也没用,仿真软件只能给出大概参考,最终在宽负载和温度范围的相位裕度测试验证,必须依靠实测。建议没有仪器的考虑COT结构的BUCK电源吧,其他拓扑的不清楚有没有这种结构的,不需要计算三型补偿网络,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