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1)第一个嵌入式QT应用程序

楼主(2019-04-03):
第一个嵌入式QT应用程序

在成功安装Qt Creator开发环境后,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嵌入式Qt应用程序,来说明一下如何构建和编译一个Qt界面应用程序。
关于如何安装并构建Qt Creator开发环境,请参考以下帖子: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5)安装Qt Creator开发工具

目标:了解Qt Creator如何构建和编译工程,如何把应用程序放到开发板运行。
功能:通过点击触摸屏上的按钮,实现不同的显示效果。
我们把第一个Qt应用程序放在ubuntu系统的/opt/work/qt-application/first_app目录下。

1、打开Qt Creator开发环境,点击“New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Application”->“Qt Widgets Application”,点击“Choose...”。

2、点击“Choose...”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项目名称和项目的保存路径,笔者把项目保存在 /opt/work/qt-application/first_app 目录下,然后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构建套件,工具链选择“imx6ul-toolchain”,我们目前在debug环境下调试,因此,去除“Release”和“Profile”选项,再点击“下一步”。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我们选择构建界面的基类,我们选择“QWidget”作为基类,类名,头文件,源文件,界面文件这些属性,可以重命名,笔者选择默认。然后点击“下一步”。(关于“QWidget”和“QMainWindow”的区别,可自行上网查询,这里不作详细描述。)

5、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版本控制软件,目前笔者没有进行版本控制,选择“None”,最后点击“完成”。Qt工程构建完毕。

6、工程创建完成后,开发界面如下图所示。关于Qt的具体编程细节,本手册不作描述。本手册的所有源码均公开,源码含有适当的注释以辅助阅读,开发者可作学习参考。

7、双击打开widget.ui文件,设计一个简单的Qt界面,含有一个文本显示控件和三个按钮,点击不同的按钮,会在文本显示框内显示不同内容。

8、双击打开widget.cpp文件,完成代码编辑,如下图所示。

9、点击左下角的构建按钮,完成工程构建。工程构建完成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存放在ubuntu系统的 /opt/work/qt-application/first_app/build-first_app-imx6ul_toolchain-Debug 目录。
执行以下命令,把可执行文件复制到ubuntu系统与开发板的共享目录。
        cp  build-first_app-imx6ul_toolchain-Debug/first_app  /opt/work/qt-images/  -a

10、参考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3)配置Ubuntu16.04.2 LTS,使用NFS让开发板挂载到ubuntu目录。
在开发板的命令行终端,执行以下命令,把可执行文件复制到开发板的 /opt/qt-application 目录。
        cp  /mnt/ubuntu-nfs/qt-images/first_app  /opt/qt-application  -a
执行以下命令,运行可执行程序
        cd  /opt/qt-application
        ./first_app  -qws

11、可执行程序在开发板里运行的界面,如下图所示,点击不同的按钮,文本显示窗口有不同的显示内容。

点击这里,下载工程源码

网友:
好久以前这样操作过,现在又要捡起来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一直没系统学习过

楼主:
本章节pdf下载:

网友A:
厉害了,这板子可以安卓么

网友B:
唉……2440还在吃灰……上次编译的时候还是赛扬CPU的台式机……度年如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板子可以安卓么

i.MX6UL只支持 Linux+Qt 呢,i.MX6Q可以支持 Linux+ubuntu 和 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2440还在吃灰……上次编译的时候还是赛扬CPU的台式机……度年如秒啊…… ...

哈哈,嵌入式的老前辈,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嵌入式的老前辈,你好

哈哈啥老前辈呀,一直都是吃灰。。惭愧呀

网友:
楼主不像初学啊

楼主:
哈哈,水平比较菜,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C:
支持一下,《第一个嵌入式QT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第一个嵌入式QT应用程序》

感谢支持!

楼主:
源码下载路径已更改:点击这里

网友D(2019-05-05):
楼主,我按照你的教程走,创建第一个后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按照你的教程走,创建第一个后编译不通过

请问你是用哪个交叉编译器,你的交叉编译器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哪个交叉编译器,你的交叉编译器是否安装成功?

交叉工具链:gcc-linaro-5.3.1-2016.05-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bz2

楼主:
你的构建套件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构建套件是否正确配置?

怎么验证构建套件是否正确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验证构建套件是否正确配置,谢谢

请参考这篇文章: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5)安装Qt Creator开发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参考这篇文章: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搭建-(5)安装Qt Creator开发工具

我都是按照这里面的操作的啊!我的qt是4.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按照这里面的操作的啊!我的qt是4.8.7

可以把你的工程打包发出来吗?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把你的工程打包发出来吗?我看看

等等啊!我全部卸了,等我重新装好啊!

网友E(2020-03-03):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多做点QT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等啊!我全部卸了,等我重新装好啊!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多做点QT的程序。

感谢关注!

网友(2020-06-13):
不错不错,之前在PC上弄个Qt,改天到板子上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