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9-04-03):
看起来好像是正激电路,为什么用双向二极管整流输出呢?

网友:
二级管并联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是双向二极管, 实际就是两个二极管并联, 增加电流而已,  有些二极管的封装就这样, 一个模块里面封装两个二极管。
上面两个二极管, 应该是给电感续流的
下面两个二极管, 正激或反激电源里面用来限制电流方向的吧

网友:
上面那双二极管是做为L100的继流二极管搭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双向二极管, 实际就是两个二极管并联, 增加电流而已,  有些二极管的封装就这样, 一个模块里面封装 ...

分析得不错!+1

网友:
这就是个正激副边

网友:
TO-220封装的二极管,内部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错,又学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