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 如果不用的话输入输出短接可以吗?还是要拆掉?

楼主(2019-04-03):
三端稳压 如果不用的话输入输出短接可以吗?还是要拆掉?

输入本身是稳压的了。跟三端稳压电压一样的。

网友:
78XX系列的不能直接短,电流增大很多,我短过。

网友:
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拆掉后再短接!

网友:
如果是像LM317-3.3回授在內部, 或者如LM317-ADJ回授分壓電阻在外部而且被保留著, 那麼直接短路是安全的.

网友:
输入输出短接之后,78xx还在被供电,内部调节还在工作,但feedback和output被抬高锁死了,就处于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