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贴片电感的最大允许电流?

楼主(2019-04-03):
如题,想在某宝上买点一定功率的贴片电感,但是商家只提供电感值没提供其它具体参数,怎么知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呢?

网友:
这是商家的问题啊,换个商家吧。立创上大部分都有规格书吧。

网友:
没有规格书的情况下电流只能目测,看线的粗细,可以发个照片来,看个头大小,细粗历

网友:
凭经验,量一下外形尺寸,找pdf类似尺寸的看一下参数

网友A:
http://elm-chan.org/works/lchk/report.html

网友:
可以根据elm-chan老师的文章做个简单的测试,测出电感的饱和电流。

网友:
我用过这个方法测饱和电流。

直接电感往电压源上接,示波器捕捉出上升沿斜率对应电感量;
然后电流突然开始陡增对应的是磁饱和,这个和额定电流非常接近

网友:
电感一般都标出增加20和40度的对应电流

网友:
看数据手册,都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elm-chan.org/works/lchk/report.html

这方法可以

楼主:
谢谢各朋友回复

网友:
百度文库搜一下有怎么用示波器测饱和电流

网友:
5楼的测试方法很好啊,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