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RTC时钟源,外部8M晶振128分频精度比32.768晶振精度低吗

楼主(2019-04-03):
作为RTC时钟源,外部8M晶振128分频精度比32.768晶振精度低吗?
精度特别高的情况下不说,我指的是一般情况下。
STM32的RTC时钟源,一般情况下为什么都会选择外置一个32.768的晶振,而不是采用外部8M晶振128分频?
这个精度应该怎么估算?

除了使用备份区域电池供电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多谢

网友:
功耗!8M晶振的功耗不低的
精度方面,32.768K的有5ppm的,8M的一般常见的精度高的是10ppm的,不过精度也可以了,主要影响是功耗

网友:
选择低频晶振主要是因为功耗,分频不能改善精度

网友:
32768分频后可以正好是时间整数,其它频率不行

网友:
温补才是王道,另外温漂小还有精度的坑,需要额外的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