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计算多次反正弦加减快还是计算三阶矩阵快?

楼主(2019-04-03):
如题,ARM计算多次反正弦(ARCSIN)加减快还是计算三阶增广矩阵快?
有经验的老手说两句?

网友:
自己测试最靠谱

网友:
多次是几次?

网友A:
arcsin可以查表加差值,三阶增广矩阵估计只能硬算中?

网友:
软件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我测试算法速度都是这样…打个断点就知道了

楼主:
10次内。10次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csin可以查表加差值,三阶增广矩阵估计只能硬算中?

查表还要加差值?精度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表还要加差值?精度高吗?

查表加插值,手机打错了- -要精度高你就搞大点的表咯

网友:
可以参考CMSIS的sin函数的算法写,

楼主:
个人觉得,算这个速度上还是FPGA靠谱。

网友B:
10次还在乎这点时间??

网友C:
用上iqmath,用定点计算,一个三角函数运算也就100个机器周期,跟除法差不多,就是内存占的比较多,你要是用浮点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次还在乎这点时间??

ARCSIN加减乘除不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iqmath,用定点计算,一个三角函数运算也就100个机器周期,跟除法差不多,就是内存占的比较多,你要是用 ...

那废了。10个运算就1000个周期了,还不包括其它。

楼主:
还不如矩阵运算行得通。

网友:
用DSP,28004X,三角函数10个周期以内,你想快,还是查表吧,没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