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LWIP做的设备,接收到ARP帧就超时的现象正常吗?

楼主(2019-04-03):
有一小设备,用STM32F407+KZS8863+LWIP做的,发现在接收到ARP帧时,PING就会超时,这种现象好象不正常?该如何解决?
附上抓包截图。

网友:
不正常,可能此刻cpu正忙,或者掉包了。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中加队列,这点数据量不算啥。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开DMA,加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和接收开DMA,加队列

加队列是需要自己加代码的吗?还是LWIP有编译选项?谢谢指点。